小飞机的第一步,电磁舵

楼主(2010-02-02):
今天终于绕出人生中第一个线圈。拆了一个电磁继电器,用纸筒绕出一个线圈,直径约6mm,电阻135,有点重,1.5克(其中纸筒0.3克,还有透明胶布0.2克)。

楼主:
加上磁钢,共2克。通电磁钢成功偏转,下一步用拆舵机电路板测试,待续。。。

楼主:
觉得电阻135偏大,而且重量也偏重,把它分为两个,分得不太精确,一个0.8克(带纸筒,透明胶布),一个1.0克(带纸筒,透明胶布),电阻约65. 分别通电,也能使磁钢偏转。

网友:
呵呵,做的不错!

本来觉得我能潜水,发现楼主03年注册的ID竟然还是列兵,厉害,佩服!

网友:
lz是潜水王!哈哈!做得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
向潜水王致敬

网友:
线圈的电阻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驱动电路的内阻。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缠得不集中,这样力量会很弱的。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用的漆包线,线径不知道,匝数也没有计算,所有数据都是估计或者靠做出来才看到效果的。
开始绕了一个大的,觉得偏转力足够大,重量也偏大,所以就拆分成两个,结果通电偏转力还是足够大的(用于30克左右的飞机),我可能再进一步缩小尺寸,减轻重量,还要结合驱动电路进行调整,但这一切一切都只能通过估算和实验得到,毕竟个人知识有限,器材有限。
还有就是拿前人的东西做参考,阻值大了,我觉得可能绕的匝数比人家多,重量比人家的大了也可能是匝数比人家多,于是就减少匝数。(当然线径也是跟阻值有关,感抗也跟线径、匝数、直径有关)

欢迎有兴趣的一起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做的不错!

本来觉得我能潜水,发现楼主03年注册的ID竟然还是列兵,厉害,佩服!

嘿嘿,我这潜水纪录没多少人能破的。

楼主:
抽了点时间,把9g舵机拆了,把连电机线焊下,连到电磁线圈,接通电源和接收机,用模型遥控器可以控制磁钢上下受控偏转,电磁舵制作又迈进一步了。

图中的磁钢可以上下受控偏转。

楼主:
把9G舵机的电路拆走,剩下的电机和两个齿轮保留,把外壳多余的部分磨掉,再粘上一个4030桨,做成一个电机减速组,电机大概3.5克,整个动力组6.5克。
经测试,动力大概有10克多一点,不能满足30克的飞机动力需求。看来还是要使用空心杯电机才行。

网友B:
又一种新做法
磁体需要固定吗?

网友C:
我也是潜水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潜水滴

 人家可是潜出个列兵,你已经大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种新做法
磁体需要固定吗?

磁钢粘在舵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