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控好

楼主(2010-02-02):
经济实用的,能飞直机的,FUTABO或JR

网友A:
Futaba JR 都行。 买直版的就是了。

网友B:
一次到位,买个高级控,省得以后还要换,多花银子!至于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这个需要自己决定

网友C:
那就要看你飞电直的目的是什么了,只想飞悬停和航线的,6EXHP足够了,再好的控也是浪费,许多功能都用不上
如果目标是3D的,那控的选择就多了,
这里给你点建议,现在买的控再好,今后迟早要换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光为了个控漂亮而换的.

网友D:
楼主 福他伯
楼主 是福他爸不是 福他伯

网友E:
既然要飞直升机,就别经济实惠,那东西费钱。

网友F:
虎他爸 鸡啊

网友G:
DSX7.决定走火入魔了继续上好的

网友H:
总结经验教训后觉得还是老鸟说的对!控要一步到位!
就算不能,也应该买个至少10年不落伍的!这样既玩的爽又省钱!

网友I:
各位可以推荐款吗 一次到位的 我电直 固定都玩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不过一个控的生命周期有多长时间
还有3D现在都要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