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之蛙又来问拉950-10环奇玩具船壳!

楼主(2010-02-02):
终于弄到个950-10环奇玩具船壳!可是想改装已有电机是4400KV的天地飞A6其他什么配件都没有但是想问的是:
1.用几A的电调?(准备最高上3S1p A123)
2.用那种方式出轴!全泡水(船底出)
                               半泡水(船尾出)
3.有用几厘米长的尾舵和几克的舵机(金属齿轮)
4.有图片和资料的话给个连接我啊最好是DIY的。。先谢谢各位师傅!

950-10

950-10

网友:
我也想知道。盼师傅出现。

楼主:
补上脱机照2种

在淘宝上找到的脱机不知道合不合适用!
第一是辉胜MG90S
Type: 辉胜MG90S Digital & Metal Gear
Dimension: 22.8*12.2*28.5mmmm
Weight: 13.6g
Stall torque: 2.0kg/cm(4.8v)
Operating speed: 0.11sec/60degree(4.8v)
Operating voltage: 4.8V
Temperature rang: 0℃_ 55℃
Dead band width: 5μs
第二是辉胜MG995
1.重量:60g
2.尺寸:约40mmX20mmX36.5mm
3.速度:0.17秒/60度(4.8V);0.13秒/60度(6.0V)
4.扭矩:13kg
·
cm
5.使用温度:0~~+55摄氏度
6.死区设定:4微秒
7.工作电压:4.8V-7.2V
8.附件:舵盘、固定螺钉、减振胶套及铜套等附件
9.特点:空心杯电机,金属齿轮结构,双滚珠轴承,连接线长度30厘米

辉盛MG90S

辉盛MG90S

辉盛MG995

辉盛MG995

楼主:
在补上50A XXD电调

网友:
我的配置:2040KV3300电机
                  30A新西达电调
                  辉盛9克舵机
                  HBX3800轴系+舵系(需要自己改装)
                  430碳塑半浸浆
                  DIY水冷系统+压水板
论坛搜索“小环奇”或者“小A5”,多看前辈们的贴,包你像我一样受益匪浅!

网友:
既然电机已定,用50A电调,半浸桨,12G金属齿舵机合适。

楼主:
我自己有只WG995 62克金属齿轮舵机可以吗?

网友:
太大,太重

楼主:
可是12G的舵机伏数太低啦..上3S1PA123 死定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舵机都工作在4.8-6.0V的,没事
舵机用个辉盛9克足够了

楼主:
不过看中了以下的舵机!不过先上刚刚到的船照片和刚刚做好的尾舵!还有尾舵支架和压水板的等做好在上!我先定为出8CM长轴的 半浸浆  430碳塑 继续努力!

网友(2010-03-15):
舵机可以受得了?

网友:
3S1p A123会沉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