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6c螺距设置及3d开关

楼主(2010-02-02):
天地飞6c 左上角有个 (普通/3d)模式开关,我起初设置ccpm 是普通模式三服联共水平向上(悬停/航线)按说明书设置螺距 即普通模式,3d 模式   拨到3d模式 十字盘 没有反映,然后在拨回普通模式 十字盘就变成中立点了,我感觉十字盘是 3d 模式 ,但开关是普通模式, 然后在拨回3d 模式 十字盘就回到原位了推油门水平向上。。 反复切换 普通模式是3d螺距 3d模式是 普通 螺距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我 起初设置螺距错了,(普通/3d)模式开关
没有回到正确的那个 点上?什么是 螺距曲线 调节啊 也看过一些关于螺距曲线的帖子0 25   50  75   100 是以futoba jr 为例 有数字显示 放在6c 上 可就不知所错了   按说明书设置 普模式螺距 3d模式 螺距 都要设置   螺距曲线莫非是 即 普通/3d 之间 叫螺距曲线调节?如不对还请机友 帮指导指导!

网友:
几年没碰了,帮顶下

网友:
没用过那控

网友:
我的也是6-C,现在还不会设置这控,打算出掉,这控飞飞固定翼还行,飞电直感觉不爽,不过还是想请用过的老鸟说下怎样设置!!!谢谢!

楼主:
是啊 感觉到了 自己顶一下  希望 用过得机友 帮解决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183
请看这儿。感谢xiangbinzh

网友:
LS的谢了,好帖啊!顶起!!!!

网友(2010-06-13):
看6楼的,LZ在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有设置

网友:
我也是天6C。。。也不知道如何设置。。。正在摸索中~

网友:
看说明书,6C虽然功能少了点,但也是可调的

网友: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设置T6,,,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用一个T6加多个接收怎么玩多台直机?

网友:
不知道,也顶一个!

网友(2010-11-11):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用一个T6加多个接收怎么玩多台直机?

尽量设置到一样,调整机械部分,要不每次换机飞之前重新设置 ,真的没有其它办法了,所以买了天7,现在有2个天6接收、2个天7接收,就不知什么时候4个都能用上。。。

网友:
换天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