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810换了美国手后螺距和油门会是反的,怎么修改过来 ...
我的3810换了美国手后螺距和油门会是反的,怎么修改过来?

楼主(2010-02-02):
(无正文)

网友A:
大将的问题,不敢回答~~~

网友B:
LZ最好把左右电位器全部都交换过来,还有灭车微调,如果有条件把特技开关也应该换到左边!

网友C:
如果没其它办法,就把螺距曲线反过来设置,哈哈。

楼主:
也是啊!!!!!!!!!螺距反设置。。。。。。。。。。。。。。

网友D:
我的Futaba 6exhp改了美国手后很好用,试了一下直升机一切都正常,现在在练模拟器,感觉比用日本手更好操作,太好飞了,换了摇杆黄片和弹簧后要设置一下(直升机的数据不需要重设)。

网友E: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F:
swash mix pitch通道设为原来的相反数试试

网友G:
CCPM的?swash mix变相反,然后REV油门也弄反向不就行了?

楼主:
swash mix变相反,然后REV油门?????????????????????

网友H:
把电位器上下头对调就ok

网友I:
应该是 把控调到M2~ 拆控换拨片~ 装控OK~ DSX7就这样~

楼主:
吗的!切在3D里就好了!!!!!!!!!!!!!!!!1

网友J(2010-04-12):
菜鸟回答
不知大将用的什么控,ESKY-0404的是拨动控右下侧的四个开关其中之一,具体哪个你可试一下。
答对了!

网友K:
楼上,因为3810还在你入魔前前前前前就从市面消失了~呵呵。。
另外这个不是舵机正反方向切换。。你答错了。
个人觉得反过来设置螺距曲线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否则工程就大了。

网友J:
哈,入魔时间很短,不知道的控太多了。但我现用的控油门也是可以正反切换的。用在模拟与遥控是方向就不同,就靠这个开关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