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0-02-02):
请教
舵机
安装位置 亚拓250的斜盘舵机(连长球头的),装在右边和装在左边有什么区别?
?
我看说明书是在左边(从机尾往前看) 一般尾舵机也装在左边 斜盘的 后面的一个舵机 也在左边。会不会 重心太偏左?我感觉应该是2个偏左 两个偏右 这才平衡!!!还是为了抵抗旋翼的反向力 所以让3个舵机的重心都偏左
请众位 不吝赐教

网友A:
左右没关系的,换了把拉杆也换换就可以了,副翼和螺距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B:
我觉得左侧稍微重一些可以克服一点正旋飞机的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