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cs929mg微飘

楼主(2010-02-02):
kds800摔坏了,咬牙上401,本以为401是傻瓜陀螺,没想到还是飘。
舵机是模拟的929mg。

尾巴放在0螺距的地方,锁尾,起飞悬停后,顺时针飘。大概190秒飘90度,换算出来也就是我这个30秒飘14度。
我查了401用的传感器标称的漂移是0.5度/30秒。那么我这个飘是肯定不应该的,完全应该在401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肯定是没调好。

拉杆,尾推都顺滑,舵臂保持了90度。

挪动尾舵机的前后位置使尾滑块左右挪动,往桨边挪得太过火了,为了保持左右行程一样不至于碰到尾中联,就调小行程limit,就左转很快,右转很慢,看来还是要把尾巴放在0螺距的地方,

调了2块电还没调好。
上来请教有什么高招。需不需要换尾舵机。

网友:
 【尾巴放在0螺距的地方,锁尾,起飞悬停后,顺时针飘。大概190秒飘90度,换算出来也就是我这个30秒飘14度】(其实我感觉半分钟才14度也是可以接受的 )

好像 中立位 “舵臂保持了90度” 尾桨夹角大概15度的样子, 你的0螺距什么意思啊?
(真正的中立位确定是很繁琐的,需要关闭锁尾感度慢慢调,调好后 在打开感度。)

另一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为舵机了,我用的9257,我的中立点都是随便估摸着就固定了为舵机的位置,悬停的时候尾巴有点飘但可以接受,稍微修正一下尾巴就好。

楼主:
我的0螺距是指,尾滑块在尾轴上的某一个位置,刚刚好使尾巴旋翼的夹角为0.也就是说转动起来不会吹风 的那种。
30秒飘14度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以401的能耐应该一点不飘才对。或者5分钟飘90度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
舵机问题很大

网友:
日冠CS929MG是标准的斜盘舵机,4.8V下速度为0.11秒60度,拿这个锁尾,是慢了点,如果想省钱,最起码要用DS929MG啊,那个好歹是数字的,个人认为陀螺是一方面,但是不管好陀螺还是次点儿的陀螺,尾舵机速度一定要跟上,不然肯定飘~

KDS800+MD922,感觉不到飘的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