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检测无刷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0-02-02):
快速检测无刷
电机
和电调(偶然发现)
不用接收机
把
电池
接入电调,手握接收机信号线(电调接接收机的信号线),因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带有约为1.2kHz的交流电,用手摩擦信号线中部裸露电级,有时间较长,请耐心摩擦,待电机“嘀”一声后
把手按击一下,若电调和电机是好的,电机会启动!

网友A:
没看明白,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B:
这都可以...

网友C:
能调速不,哈哈。

网友D:
难道是特异功能

楼主:
所有人都可以,已检测,抽时间拍个视频

网友E:
如果检验有效,将是本世纪一项最伟大的发现

网友F:
请问LZ人体是定频的还是调频的?频谱范围是多少呀?

网友G:
人体正常情况下带有约为1.2kHz的交流电
此电从何而来?
LZ是吃了电鳗后摸天线的吧?
要说人体上带有的电,那也只是微弱的生物电、感应到的手机信号、电网的50赫兹交流信号、电视、电台的无线电信号、宇宙射线……等等信号而已,何来的1.2KHz呢?这1.2KHzLZ用什么仪器检测的?频率计?示波器?万用表上的频率档?

网友H:
本人文化过低看不懂啊!!!什么又不用接收机又什么“把电池接入电调,手握接收机信号线,因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带有约为1.2kHz的交流电,用手摩擦信号线中部裸露电级,有时间较长,请耐心摩擦,待电机“嘀”一声后”不是说不用接收机的嘛

楼主:
是电调接接收机的线,不好意思,语意表达有误,谢谢提出!

网友I:
回复是一种美德
人体自然带交流电,这个很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J:
有次我用手摸了下示波器的输入端,的确看到了一个有规律的波形。求高人科普。

网友K:
我感觉是电调质量不好或程序上有问题造成的。
应该严格遵守50hz/20ms的方波,0.5ms-2.5ms的高电平有效才会启动。

网友L:
晕死,刚试了,不转耶,电调是ZTW40A,难道我没有自然电?

网友M:
LZ的意思是,手可以发出信号~~~

网友K:
回复 网友L:
你的电调是合格的产品

网友N:
楼主太幽默了

网友O:
路过
有些道理

网友P:
摸的时后把手打湿(减小电阻),然后同时触碰电调信号线的+5V和信号线,不要摸到地线上,有可能会动作.如果会动也只能说明电调的程序有BUG或电调太差,正如15楼兄弟所说,好的电调信号范围为1ms~2ms的正脉冲信号,在这个宽度范围外的信号不应该有响应.

网友Q:
只不过是感应的50hz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