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台加电火花改装线切割

楼主(2010-02-02):
讨论用现有的CNC平台改装线切割机的可能性
大家正在研究的电火花机,用来改装线切割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用最少的成本改装

网友A:
怎么关注的人这么少呢

网友B:
电火花 和线切割的距离太远了

网友C:
应该几百块可以搞定。

网友D:
梦想皆有可能,干吧。

网友E:
支持LZ。线切有很多用途。

网友F:
基本上是失败的...在高频电源这一块上.

网友G:
铣床上加装,更有前途

网友H:
买一个2手的车床的拖把

网友I:
主要问题是高频电源难制作,其他的机械控制还比较好做

网友H:
高频电源可以自己做没问题

网友J:
用电火花来切割好像效率很低吧。论坛上的例子大多都是用来打孔的。另外一直不明白放电间隙应该如何控制。用手动的应该很累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