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做台电直,请教一点电子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如题,飞机结构有点像450,无刷动力,尾浆皮带传动,以准备近日开工。我有一台新款004 2.4G,打算把004的全套电子设备搬上去,就是004尾
电机
控制部分可以改成控制
舵机
的吗,如果可以,复杂吗

楼主: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飞越有现成的 当然DIY乐趣 另当别论 加油~~~

楼主:
现在再收集材料,穷人只有靠自己动手了,

网友B:
可以改,但要自己做个压控占空比电路来模拟舵机信号
我个人觉得如果不飞3D的话,后桨用有刷电机可能更合适

楼主:
受教了,我的本意也是做个4通的,

楼主:
等做好了上图,不过估计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