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学计算题想到的充电问题,模型高手也算错

楼主(2010-02-02):
曾经看过一个小学的计算问题:
汽水1元1瓶,喝完以后2个空瓶可以换1瓶汽水,那么,20元总共可以喝多少瓶汽水?
算来算去,挺费神的
以下不是脑筋急转弯,是很实际的计算,方便买电池

为了爽玩,我在配电池的时候,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如果1个充电器每次充满1只电池需要20分钟,每只满电的电池可以玩5分钟。假设最初的电池都是充满电的,那么

问题1:如果只有1个充电器,想连续玩60分钟,最少需要多少只电池才可以不间断爽玩?

问题2:如果只有1个充电器,想连续玩120分钟,最少需要多少只电池才可以不间断爽玩?

问题3:如果有6只电池,1个充电器,最多可以连续玩多少分钟而不用等待充电?

问题4:如果有2个充电器,想连续玩60分钟,最少需要多少只电池才可以不间断爽玩?

有意思的是,普通算法很容易算错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解决类似问题的通用算法?

网友A:
  问得好。

记得有一种方法,在喝到最后一个瓶子瓶的时候,问老板娘赊一瓶,然后两个空瓶抵账抵掉赊的那一瓶汽水

网友:
这样算 买一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心算很搞脑子,有纸笔还好点,也麻烦

网友:
汽水好像是39瓶 电池一会算

网友:
我是笨人不会算。:loveliness:

网友:
元帅聪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得好。

记得有一种方法,在喝到最后一个瓶子瓶的时候,问老板娘赊一瓶,然后两个空瓶抵账抵掉赊的那一瓶汽水

这么说喝完还可以如法炮制

网友:
懒得算,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这属于智商测试里面的一种,叫找规律,
  汽水1元1瓶,喝完以后2个空瓶可以换1瓶汽水,那么,20元总共可以喝多少瓶汽水?

你可以算2元钱就能喝3瓶  留一个空瓶 对不
              3元钱就能喝5瓶 因为你3元买一瓶时是4瓶,喝完这瓶的空瓶加2元的空瓶2个换一瓶喝完是5瓶
      那     4元钱就能喝7瓶 能想通吗?
  按理推 5元钱就能喝9瓶
             6元钱就能喝11瓶
             7元钱就能喝13瓶
              。。。。。。
             20元就能喝39瓶

               363元喝725瓶

    发现规律吗? 对! 如果元用n代替 公式就是2n-1瓶
   这就是我根据规律得出的公式
       可以计算任何钱数能喝多少瓶!

      当然按8楼说的,在喝到最后会剩下一个瓶子瓶的时候,问老板娘赊一瓶,然后两个空瓶抵账抵掉赊的那一瓶汽水
   那刚好就是2n瓶 也就是20元喝40瓶

网友:
而且我也把电池公式推算出来了
问题1:如果只有1个充电器,想连续玩60分钟,最少需要多少只电池才可以不间断爽玩?

问题2:如果只有1个充电器,想连续玩120分钟,最少需要多少只电池才可以不间断爽玩?

假设要连续玩的时间分钟是n, 那么公式是 n∕20*3 +2
        代入算得连续玩60分钟的  60除20乘以3加2等于11个电池
     那么连续玩120分钟是要20个电池
        连续玩140分钟要24个电池   当然还差5分钟就充满,如果你还玩个新满电池玩5分钟
那个电池就满了,也就是你25个电池玩150分钟!

后面两题就留给你们推算哦,看你们会不会运用我的这个公式稍加变动了去推任意情况了,
   也是智商测试哦!

网友:
电池比喝汽水复杂些,但可以参照汽水推算,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去发现规律!

网友:
如果每飞完一块电池后飞机休息5分钟,并且电池使用10分钟后立即充电,1小时充满。
问:
累计飞行时间60分钟需要多少块电池?
累计飞行时间120分钟需要多少块电池?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些都不难,按照我11楼的思路去推公式,我已经教给你们方法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推,我就是随便说个答 案,你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智商测试里面的一种,叫找规律,
  汽水1元1瓶,喝完以后2个空瓶可以换1瓶汽水,那么,20元总共可以喝多少瓶汽水?

你可以算2元钱就能喝3瓶  留一个空瓶 对不
              3元钱就能喝5瓶 因为你3元买一 ...

买汽水1元1瓶,2个空瓶可以换1瓶汽水=1元, 空瓶5毛一个,也就是说喝1瓶汽水不要瓶只花5毛钱!
交20元就站在那里喝完40瓶汽水走人,算那样复杂?还用商量?

网友C:
(总的时间-玩第一个电的时间)除以充1个电的时间=外场能充电的个数,
这个数加上你预先带的充好电的个数要够你玩够总的时间。

网友:
楼上高斯级别的数学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的时间-玩第一个电的时间)除以充1个电的时间=外场能充电的个数,
这个数加上你预先带的充好电的个数要够你玩够总的时间。

喝汽水是一个简单推理思路,就要靠这种思路基础方法去推复杂的电池,
    很可惜你正因为缺少这种基础推论,所以你这个公式是错的,
        你自己代入下知道  和用我推汽水的思路推算结果比一下就知道,而且你这公式很含糊不清,不知道要说什么,表达能不能清楚点?

当然你认为你能推算出来,请把lz的3,4题和13楼的2题答 案写出来,
   并写出你的推算公式,那才是正确的回答!

网友:
呵呵,我只是随便想想,谈谈思路,大概也就小学生的水平吧,用于平时玩飞机时简单估计一下而已,外面没有纸和笔。今天勉为其难精确一下吧。有错误请指正

1楼第3问题:设可以连续飞行时间为X

能充好的电池+带的电池=总飞完的电池

(x-5)/20+6=x/5     结果 x=38分钟   用飞行时间5分钟取整后为35分钟

1楼第4问题不想列式计算了:
充电器1充好的电池+充电器2充好的电池+带的电池=总飞完的电池
飞完头2个电后2个充电器分别在第5分钟和第10分钟开始充电,充电总时间都大于40分钟少于60分钟,最后都只能充好2个电,加起来一起充好4个电,飞玩60分钟共需要12个电池,应该带8个充好的电。

13楼第2个问题就也不想列了,飞完第一个电后时间不足2小时,只能充好一个电。其它的都得充好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