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花键怎么加工?

楼主(2010-02-02):
请教这种花键怎么加工?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
一屁股座楼板上了。。。

网友:
线切割就可搞定!

网友:
已标准化的花键分为矩形花键和渐开线花键两类。这个我们这习惯叫万向牙。

网友:
听我师傅说那是叫三角键,外键用滚花刀滚。内键用拉刀加工。

网友:
冲压和滚齿 滚出来小涡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0°的渐开线花键
查下机械手册,计算下参数
不想自己动手就线切割来的最快,估计就20来块钱,我们这的价格啊
或者知己磨刀在车床一条一条的插出来

渐开线线切割10个线切割师傅9不会编程啊     花键不同齿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0°的渐开线花键
查下机械手册,计算下参数
不想自己动手就线切割来的最快,估计就20来块钱,我们这的价格啊
或者知己磨刀在车床一条一条的插出来

网友:
如果打算自己动手做,可以找个大点的丝攻磨把象插刀样的刀具,夹在机床的3爪卡盘上,再想办法把工件夹在刀架上,一点点的推削出来。

网友:
滚花可以滚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
一两件用线切割

楼主:
还有就是轴上的花键怎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刀:loveliness:

多谢了
但是我还不明白 拉刀 是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
沙发对 是用拉床 拉出来的
小零件大批量 也可以 冲压出来

网友:
用花键拉刀拉制。

网友:
用插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