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换皮带转速

楼主(2010-02-02):
1、刚买的D210车床,装了一个转速之后,想换另外一个转速,皮带死活拆不出来。。。。。,绷的太紧了。大家是怎么换皮带位置的?有没什么特殊工具方便换皮带的?
2、d210一共有6个速度,每种速度分别对应什么功能?比如1000转对应车钢或者500转对应车木头(猜的),到底应该用多少转速来对应加工的材料
谢谢各位了,小弟床盲

网友:
先松张紧轮

楼主:
张紧轮已经松到最大位置,已完全和皮带不接触了,但皮带还是非常紧。刚才偶然在配件工具箱里看到下图这个奇怪的扳手,于是用它勾住皮带然后用手转轮子,转了几圈,已经把皮带拆了。但发现皮带轮已给这个扳手刮花了一小片,皮带轮好像是铝的。我这样换皮带的方式正确吗,会不会换几次就把皮带轮给搞坏了?

楼主:
刚才用自动走刀来试车一个铁的东西,没留意,居然自动走刀到卡盘那,把卡盘给刮了一点,嘎嘎猛响,赶快停机,好像只是卡盘花了一点,没什么大碍,好险。

楼主:
自动走刀居然可以自动走到卡盘那,而没有什么自动停机的设计,太危险了啊

楼主:
看来我的新车床再让我这样折腾几天,肯定得挂

网友:
这样折腾,床子挂了没关系,千万别把人挂了...

网友:
一定要安全啊

网友:
呵呵,LZ先好好学学再动手吧

网友:
不太清楚此车床的具体结构,松涨紧轮不管用,那就调调电机的位置,皮带不能太紧的。

网友:
楼主你这样搞太危险了 还是先学点机加工基础知识再玩吧

网友:
论坛里有视屏教程,有收费的和免费的,你先看看吧。

网友:
换皮带先松小盘再送大盘一般不可能拆不下的,那个扳手可不是玩拆皮带的拆皮带用手就行了

转速更不是你猜的那样,要考虑众多因素,一般说来就是硬度高或者切削量大的转速慢些反之可快些

楼主:
谢谢各位,正在充电中。。。。

网友A:
车玩具问题不大,切削比较少

车大东西的话,速度太快或者太慢,刀口上面废屑下面会产生硬度很高的稽留,严重影响车削的光洁度,对于加工玩具快慢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玩具问题不大,切削比较少

车大东西的话,速度太快或者太慢,刀口上面废屑下面会产生硬度很高的稽留,严重影响车削的光洁度,对于加工玩具快慢都一样

哦,意思也就是说车小件东西的时候,其实转速快慢没什么大影响,因此没必要通过换皮带位置来换速度,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换皮带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你嫌麻烦,就把速度定在中间的位置,靠吃刀的深度来控制,或者说凑合
至于皮带,动动电机座,让皮带松些,也可以正常工作。最多启动时有一丁点磨皮带,反正便宜,也无所谓,反而多了个闷车保护,呵呵,负荷实在太大就可以自动打滑,电机不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