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AP版和HP版有何不同?

楼主(2010-02-02):
看网站商家发的10C图片都是AP,但介绍的又是HP,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P飞固定翼的,HP飞直升机的。区别就是HP的油门没有AP那么有一格一格的感觉(为了更为精准的油门控制)。不过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就用的AP飞直升机(当然了,自己把油门压片换了,就没有一格一格的感觉了)

网友B:
区别只在油门压片

网友C:
还有CP ,直机和固定翼通用版的

网友D:
做个记号

网友E:
推荐直升机版的。除了油门不分格之外,还有个区别就是直升机版的模型缺省是直升机模式
感觉直升机版飞固定翼很好很强大,飞直升机呢还不需要拆开改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