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乌鸦挺好的!可以无动力滑行13米,呵呵!

楼主(2010-02-03):
自己用泡沫做了一个简单的乌鸦,机翼就用原来的微风900MM的,呵呵!昨天晚上手抛了一下 ,可以滑行十三米,用的是A123 3S锂电,呵呵!还没有上电装,这个用2212 1400KV的电机+8060桨行不行呢?改天上照片,等两天桨到了就试飞一下!呵呵!

楼主:
各位有啥建议没有?!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用几S的A123?
用A123的话估计起飞重量不轻哦,2212KV1400弱了些,如果不换电机的话可以尝试下9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头像笑的很邪!

不错,因为看到你炸机!呵呵!

网友:
手掷滑的远是因为有“地效应”实际飞行重滑空比会大的多。

楼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这架飞机可以很省电呢?!是不是这样?!

网友:
翅膀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泡沫做了一个简单滴干活乌鸦,机翼就用原来的微风900MM的,呵呵!昨天晚上手抛了一下 ,可以滑行十三米,用的是A123 3S锂电,呵呵!还没有上电装,这个用2212 1400KV的电机+8060桨行不行呢?改天上照片,等两天桨到 ...

可以很爽,但不太快。
a123什么的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因为看到你炸机!呵呵!

楼主,你的机也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