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把500的电调装在前面的么?

楼主(2010-02-03):
感觉装在侧面不好看,想装在前面,可是怎么也不能把电机线整过来,500M的电机线上面出来真的很麻烦,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的是旧款电机,电调就装里面

网友:
我是这样装的:

网友:
注意电调尽量往下装一点,要不电机铜齿可能碰到电调。

网友:
还是建议挂侧板。
电池板下 散热不好。

网友:
在注重美观的同时,还要注重实用啊。电调和电机都是发热大户,放在一起的话恐怕会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转动起来,电池板里面的风是呼呼的

网友:
装在电池板下面,但我是用扎带将电调悬空在下面的,散热不错。装在侧面炸机会炸坏电调!

楼主:
多谢了~~
散热倒是想过,主要是感觉500esp的头轻的厉害,所以想把电调放头上重心好调些。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赞成散热为重 。

网友:
新电机,新侧板,口水啊。。。

网友:
我装地板下面

网友:
我的是装的电机前。。

也不热。。

网友:
赞成装在电池板下边!

网友:
侧边,和尾舵机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散热倒是想过,主要是感觉500esp的头轻的厉害,所以想把电调放头上重心好调些。

散热问题还要看怎么飞。我现在就悬停和练简单航线,连着三个起落温度都不是很高。
500ESP的头确实很轻,用电池配重的话,电池要装得很下才行,这个不爽

网友:
我觉得装在侧板上更好看

楼主:
我装了一个很离奇的位置,和450一样,装到了底板的最前面,哈哈,还能塞下,就是电调的电源端接线太短了,得自己延长一段才行

网友:
!!!!!!居然有说500头轻的?是我火星还是咋回事呢?为什么我的500装上电池就得微调俯仰,往后拉着才行,明显感觉头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