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样安装吸水口会不会吸不进水?

楼主(2010-02-03):
2个吸水口装在桨后面5MM到1CM的样子,是半浸桨。我想半浸不是会产生一个空气泡吗?好像正好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吸不进水啊。。。。。

网友:
我认为能吸进水。:)

网友:
我就是这样装的,效果刚刚的

网友:
三十,我们那个是双发的,螺旋桨在两边的,所以不影响,他这个是单发的,不排除气泡的可能性!

网友:
有气泡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最主要是他的进水是被压入吸水管内的,效率要高很多。除非浆打空泡。

网友:
成功案例 浩如烟海。尤其是 outrigger 虾类。

网友:
再抬高一点,现在的进水口在桨的中心区,进水效果不好

网友:
没问题啊,
效率还高啊,

网友:
实际水不是吸进去的,而是被浆叶强制打进去的~~~~

理论上船原地不动只要浆叶转动就有水打到水冷管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