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止炸鸡舵机损伤的一个思路

楼主(2010-02-03):
   很多情况下,炸鸡很容易损伤到舵机,相信有很多朋友为舵机的事而头痛不已,不是扫齿了,就是憋死了烧了。而到底舵机损伤的根本原因还是,舵机是通电的,电机还在运转,与炸鸡的力量相抵触而致
   而我的思路是,采取和炸鸡前熄火而保护齿盘一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控上设置两挡开关,一个开关是熄火开关,而下面一档开关是熄火+三斜盘舵机停止工作的开关,只要在炸鸡前开启这个开关,我相信从此舵机很难收到炸鸡的损害。
   至于怎么实践操作,对于我这一个学经济而非电子专业的人来说,我是搞不来的,我只能把我这个思路传递给大家,让大家讨论怎样操作,操作的可行性。如果真的实现了,我相信舵机厂商都会气坏了 。
    其实对于如何实现,我也有过初浅的想法:假设遥控发出一个指令,接收机收到信号,改变三个通道电流的正反,我们知道舵机在接收机上插反了是不工作的,我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烧掉舵机, 也只是一个想法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提供更好的思路。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发到电直综合区的
不过发到这里就发了,也欢迎这里的高手讨论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恩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因为发现通电后舵机很难扳动,而拔电后比较容易扳动~

网友:
这个如果稍微改一下接收机的软件,是可以实现的,比如用8通道来控制,在8通道打开的时候,关闭126通道的信号,舵机一旦失去信号,就可以自由旋转了。

但是,这样能解决堵转烧机问题,不能解决扫齿问题。

网友:
我小鸟来着~不懂~

网友:
LZ别介意..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吧..

您说"只要在炸鸡前开启这个开关"..

炸机前就那么一瞬间..我想..每个人都是全神灌注地去挽救飞机的吧..还有空来掰这个开关..?

就算炸了机之后还起码有几秒没有回过神来..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整个自动的比较合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