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模拟器的练习步骤

楼主(2010-02-03):
请教各位大大,我用的凤凰的
模拟器
,在连450,本人菜鸟一只,请教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练习模拟器,有哪些小窍门。谢谢!

网友A:
首先对尾悬停

网友B:
从四位悬停开始吧~ 对尾,对左,对右,对头。这些都先够你练得了~

楼主:
再次请教:对尾,对左,对右,对头具体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尾:机尾对着你
对头:机头对着你
对左:左侧对着你
对右:右侧对着你
悬停:你不会不知道悬停什么意思吧?就是尽量让飞机停在空中的一个高度。
嘿嘿,我也是新手。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在练模拟,飞得乱跑

网友D(2012-02-18):
练完悬停练什么呀

网友E:
悬停还有倒飞悬停,建议先航线,悬停练不完
前进8字,后退8字,侧飞8字,练完同向旋的还有逆向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