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方射烟火那种点火头哪里有卖?

楼主(2010-02-03):
淘宝上都是婚庆用品有卖的,但是,不是专用的,没有接收机的插口

网友:
我也没看到有专用的,论坛里好像有人做过。

网友:
好像烟台滨海四凯宇航模型有限公司有供!

网友:
联系我吧。有卖的。遥控的空余开关通道控制点火。能控制4次空中点火。

网友:
看来楼主要大量置办?少量的话可以自己做的,做法下面说

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我可以手工做一些...很便宜,收你个成本钱行啦~~

点火头..

国外用两只电钳夹着镁条..

我一直用的霓虹灯的小灯泡,带线很好接,也很轻,灯泡是圆柱形的,直接用玻璃刀甚至石头磕掉一头,加入火药和引信,胶带封口..

最得意的是.这种灯泡里有保险丝,就算灯丝断了,保险丝的热量也能点燃火药:.

但我做的不是烟火 ,是炸 弹

弹体是笔管,没有引信,点火头兼堵头直接就在弹体里

这种小电控炸 弹超简单 但一毫升的装药量就能把易拉罐撕成碎片

我30秒就能做一个~~

网友:
看来楼主要大量置办?少量的话可以自己做的,做法下面说

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我可以手工做一些...很便宜,收你个成本钱行啦~~

点火头..

国外用两只电钳夹着镁条..

我一直用的霓虹灯的小灯泡,带线很好接,也很轻,灯泡是圆柱形的,直接用玻璃刀甚至石头磕掉一头,加入火药和引信,胶带封口..

最得意的是.这种灯泡里有保险丝,就算灯丝断了,保险丝的热量也能点燃火药:.

但我做的不是烟火 ,是炸 弹

弹体是笔管,没有引信,点火头兼堵头直接就在弹体里

这种小电控炸 弹超简单 但一毫升的装药量就能把易拉罐撕成碎片

我30秒就能做一个~~

另外需要控制电路!taobao上25一个

需要少量点火头的话给我留言  我给你做

网友(2010-03-26):
楼上的比较合适去伊拉克或阿富汗,应该很受欢迎。

网友(2011-03-08):
楼上的没说出重点,楼主要的点火信号控制

网友:
电火头好

我在搞模型的时候,经常用这种点火头。性能稳定,可靠。它主要是煤矿,矿山等引爆用的。遥帆

网友(2011-05-13):
记得9几年在一本书上见过,用一段电阻丝缠绕在烟花的引子上,加电,温度达到了就会自动点燃。控制装置只需要有足够的电流输出就行。

网友(2011-08-15):
不得不顶,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