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的点火器,求教!

楼主(2010-02-03):
能否用1S8P的1.2V的充电电池加鳄鱼夹来启动,电流够不够?谢谢

网友A:
1节5号充电电池就够了

网友:
用干电池  鳄鱼夹 就可以了
我们原来都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节5号充电电池就够了

网友:
本来就是一节电池就行了哦。一头接火头,一头接机身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听上面各位讲解,发现很简单,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了,差点买商品化的点火器,谢谢各位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用1S8P的1.2V的充电电池加鳄鱼夹来启动,电流够不够?谢谢

看看吧!5号镍氢也行.

不留神发重了,那圆片是磁片,焊时要降温且快,否则腿磁严重.

Resize of 新火电

Resize of 新火电

Resize of 新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