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参谋下,选哪个控好?

楼主(2010-02-03):
小弟原来玩过lama5,对尾悬停,对尾走航线都没问题
去年偶尔用模拟器玩玩G3.5,现在终于攒了点米
这周末准备攒个入门山寨级飞越450了

整套如下:
项目 产品 数量
空机 飞越 Tarot 450 V2 碳纤 空机 TL10006   1个
电池 花牌动力电池  2200MAH 20C 3S1P 标准版  2个
充电器 花牌 PR 301 充电器 套装  1个
电调 飞越 Tarot 40A电调/含编程卡 TL2345 1个
舵机3 ESKY 0508 7.5G 舵机 3个
舵机1 恒吉 MD922 全金属齿轮高速锁尾数码舵机 1个
陀螺仪 固朗 KDS800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1个
电机 新西达3680KV HD2218-6T TL2222  1个
控 2.4G T6HP六通遥控 液晶屏幕 CCPM控制 含2.4G接收机 1个
个香蕉插头 彩虹 3.5MM 镀金香蕉插头 付带热缩管 耐电流80A/40A 3个
双面胶块 3M双面胶块 薄泡棉 陀螺仪减震魔术贴  1个
T插 T插 送热缩管 1个

现在只是在控上还有些犹豫
T6HP价格300多,6EXHP价格700多
实在拿不准,对于我这阶段的菜鸟哪个控更适合~
过来人给小弟点建议吧:)

网友A:
狠点心,控属于一次性投资,DXS7便宜,量又足,现在的版本和DX7一样了,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狠点心,控属于一次性投资,DXS7便宜,量又足,现在的版本和DX7一样了,超值的。

  你这控 比我整套机子都贵了~ 下不了这狠心啊

网友:
最新消息 DSX7 DM2版本全国无货。。只有J版  飞机多的消费不起了

网友:
当然是6EXHP!就像是AK47价格实惠量又足!我们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6EXHP 真的这么好?
不太清楚具体好在什么地方?玩模拟也没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跟你说了属于一次性投资的。
狠狠心吧,当初我也跟你一样不听劝,结果后悔也晚了。
6EX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只知道它连计时功能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了属于一次性投资的。
狠狠心吧,当初我也跟你一样不听劝,结果后悔也晚了。
6EX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只知道它连计时功能都没有。。。

唉~ 没米下锅啊,为了最终的省米,就不高不成低不就了
我看我还是先拿T6HP瞎练吧,等以后基础练得差不多,直接上顶级好控,这个玩模拟用,也没浪费太多钱

网友D:
先用T6HP吧,我也是新手,也用T6EHP,感觉还行,设置也简单,我打算练到正飞全OK后再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T6HP吧,我也是新手,也用T6EHP,感觉还行,设置也简单,我打算练到正飞全OK后再换好的

恩 谢谢肯定,共同进步!

网友:
对新手来说,控的好坏很关键,便宜货手感很差,练起来也累,好控手感清晰练玩起来事半功倍。而且还是要为以后考虑,要不将来再花冤枉钱就不直了。我自己就有这教训,而且好控也比较保值,就算是放弃不想玩了转手很容易出手的。已经过时的或是一些便宜货转手也不好卖。

网友E:
遥控器不想多说,反正多少人说了没错的,买个好的,比你以后更新换代节省费用。建议不要用花牌的电池,电池换个好点的,可以用的次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不想多说,反正多少人说了没错的,买个好的,比你以后更新换代节省费用。建议不要用花牌的电池,电池换个好点的,可以用的次数多

电池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呢?

网友:
不如买tian9或是天8

网友:
不想重复消费就上个好控,你看上的这两个控都是垃圾,别嫌我说话不好听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不想多说,反正多少人说了没错的,买个好的,比你以后更新换代节省费用。建议不要用花牌的电池,电池换个好点的,可以用的次数多
你是卖哪个牌子电池的?

网友:
DXS7 DM2的,一次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