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启动无刷电机不用接收机(视频为证)

楼主(2010-02-03):
手动启动无刷电机不用接收机(方法见上贴)付视频

楼主:
可以快速检测   哈

网友:
感觉是电调劣质的原因吧。。。
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摸摸线灰机就灰机来了。。。
快换个接收或者电调吧,太危险鸟。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原来如此   我也来试试```

网友:
哎  手都快磨掉皮了   还是不成功```想不通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错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
LZ确实启动了无刷马达(看了视频)!
那为什么被启动了呢?
以下是我的分析……
1、LZ采用的是PC里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12V输出线上附带了未滤除干净的PWM信号。若改用电池后,还能启动吗?估计不能了吧……
2、手摸电调与接收机的插头并摩擦,即便能摩擦些什么出来,那也只是微弱的静电而已,不可能启动电调!
我猜测:LZ在摸插头的时候,手上的皮肤触及了插头里的金属插针(请用绝缘胶带将露出的金属针包住后,还能转动不?),外加开关电源所泄露出来的开关脉冲,使得电调连接收机的三根线中的信号线上的电位(包含脉冲)发生了变化,使得电调启动并驱动马达运转了。
若LZ有第二个、不同品牌的PC电源,换一个试试看,马达还能转动吗?若不能,则说明LZ遇到的情况不带普遍性,只是个特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是电调有问题
电调应该准确的对20Ms的连续方波,其中0.5-2.5上升沿有效的触发产生反应,就算是泻露了未滤除干净的PWM信号,电调也应该拒绝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