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747求桨◇▼◇▼◇▼

楼主(2010-02-03):
新西达2212电机
30A电调
2200 20C电池
翼展940MM
体重500克左右
配什么桨

网友:
9050或8060都可以

网友:
电机用1000rpm/V的话,选9×4.7慢飞桨,或者9×5直驱桨。另外,电池没买的话换1300mAH左右的,这小飞机配2200的电池反倒难飞了。

网友A:
kv1000的话,除了楼上所说的,配1047也是可以的

楼主:
用2200的电池不好么?

是太重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我用的是 3S A123  2212 1400KV  8060的黑色桨 呵呵!爽飞半小时 不过是1米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1000的话,除了楼上所说的,配1047也是可以的

对这小飞机来说,1047大了点,电流和反扭都比9047高不少,却不需要如此强劲的动力,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200的电池不好么?

是太重了还是怎么了

就是太重了,飞机翼载荷越大,速度就必须越快,才能有足够的升力来平衡重量。这样势必需要更大的能源消耗速度,反倒缩短了留空时间。

网友:
2212电机选择多少KV值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