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天蝎星2221-6 和15V 60A V2电调有问题求救(换电机依旧,更新视频、电调裸图)

楼主(2010-02-03):
是这样的,原来有个450PRO配的电机电调(450M和35X),电机450M被我用得细轴了,于是买了个 天蝎星2221-6电机和天蝎星60A电调
刚买来没几天发现有点问题,调不好,来向大家求救了
以下是电机空转,没装在直机上:我的60A电调驱动2221-6时,油门上下拉几下,就会不定时的顿一下,有时候小顿,就是减速了下继续转,感觉就是咯噔一下。有时候收油门的时候会大顿一下,电机几乎就立即停住了,推油门的时候不会大停顿。
调了下进角,25度以上的进角会连续顿,几乎不转了,然后越小的进角顿的几率越小,到5度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几率顿,设自动进角还是有问题。结果就是飞的时候会突然停车,尾巴会抖一下
怀疑是电调问题,于是把60A和35X的电调换了一下,60A的驱动450M,35X驱动2221-6,结果两个都不会出现前面的问题 ,转得很正常。把插头换回去,问题依旧

这个是咋回事啊。。。请教大家

今天又试了好几下,都快晕了,设置又弄了一圈,还是不行,突然看见信号线有一条断了 ,这个电调总共才上机炸过一次,大桨还没坏。。也不知道是我背,还是折腾来折腾去把线给弄断了,既然断了那就焊吧。。。焊上了,接下试机,还是不行。。我的MAMI啊。。
不会是有内伤吧。。。把收缩膜剪开了,没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况。。。本人电子小白,请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线是没断了。。
那个线皮咋会被烫坏了呢?小挑了下皮,好象里面没有伤到
我注意到有个细节,在试电机的时候,红外接收器的红色LED指示灯会有点小闪烁,有时闪有时不闪,也就小闪,不知道代表什么不

楼主:
试过了把60A电调设置调回原厂,没用。。

这个电机应该是好的,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天蝎星电机了,电调恢复原厂,断电,上电设油门行程OK,设直机模式1,设进角15度(自动进角效果一样),缓启动15秒

视频更新。。。比较长,请耐心等待,音轨压缩完有略微滞后,大电调是天蝎星15V 60A V2,小电调是35X,大电机是天蝎星2221-6 4400KV 小电机是XXD2212 1400KV

网友:
是不是进角不对哦!

楼主:
进角自动 5度 15度 20度 25度 都试过了,自动和5度比较不严重,不过也是会发生,到25度就基本不能正常转了,转一下卡一下
而且油门很软。。。。按说明书设了电调油门行程也不行,倒是飞机模式好些。。。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的锂电,三相电压是否一致,天蝎的电调对电压一致性很敏感.
还有除飞机模式不要设外,其他全部再设一遍试试,还有你的3根马达线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的锂电,三相电压是否一致,天蝎的电调对电压一致性很敏感.
还有除飞机模式不要设外,其他全部再设一遍试试,还有你的3根马达线是否有虚焊

马达线是原来就焊好的呢。。。那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你的锂电,三相电压是否一致,天蝎的电调对电压一致性很敏感.
还有除飞机模式不要设外,其他全部再设一遍试试,还有你的3根马达线是否有虚焊

我想问一下,电池不是叠起来的吗,不是插的平衡头放电,一不一致是怎么影响到电调的呢?
还是说马达那头回馈的信息。。。。

网友:
1.将电调恢复到出厂预设值 然后断电2.上电效正油门行程
3进角设为15度  其他都不动
试试看没问题后再去改低电压保护值

网友:
完蛋了,出了血还不能爽飞……

网友:
给你点建议:检查电路。。

前面楼上已经说过。。马达线。。还有电池接电调的线。。电调信号线。。在低速情况下。。多抖抖。。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ass 的2.4收发
如果是的
请看蝎子电调的说明
两者有不兼容问题..
不是的 当我没说..

网友:
ass 的2.4收发可以送回升级的

网友:
自己在看看说明书吧~  还有油门的航程确ren对了么?  我跟你一样的东西,现在用的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ass 的2.4收发
如果是的
请看蝎子电调的说明
两者有不兼容问题..
不是的 当我没说..

我的ASSAN 2.4 也发生过和401陀螺仪不兼容问题,反修OK

楼主:
更新了下视频,拿了个新的天蝎2221-6来试,效果依旧是一样的
拿35X去试,依然还是可以用的。。。郁闷了
拿天蝎电调驱动XXD的电机或者驱动亚拓的450M,没事。。

网友:
电调与电机不配备,但用其它电机又可以我们试过这种情况,是电调问题比较多.换一个电调或是换到其它电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樣的,原來有個450PRO配的電機電調(450M和35X),電機450M被我用得細軸了,於是買了個天蠍星2221-6電機和天蠍星60A電調
剛買來沒幾天發現有點問題,調不好,來向大家求救了
以下是電機空轉,沒裝在直機上:我...
有可能你是調到SS2是電直定速專用模式...由於你是讓馬達空轉而一直抓不到定速的位置...請將搖控器油門設全部一樣的%如設70% 1.70 2,70 3,30 ,4,70 5,70這樣定速才能使用....請看中文說明書說明.. http://www.scorpionsystem.com/fi ... %20Manual%20V1.3%20(7%20in%201)%20simplify%20chinese.pdf 這裡可下載
建議用SS1模式飛行電直.就是沒定速的緩啟動模式...就比較單純使用...

楼主:
调的是SS1普通模式。。。这个很确定。。。
而且有一点就是定速模式在油门《50%的时候并不会启动

楼主:
不过有一点。。。这个情况好象是在试了定速模式以后才发生的,因为设了定速模式会发生电机突然停顿一下从而导致尾巴一甩(此间油门曲线是一直线,进角还是自动)
那时候设的是普通模式一条斜线到49%,然后后面是一直线60%
特技一直线75%  特技2一直线85%

尾巴甩得厉害,于是,调回原厂设置,不管用
设过直机模式1(线形油门)直机模式2(带缓启动定速油门) 进角自动 5度 15度 20度 25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的是SS1普通模式。。。这个很确定。。。
而且有一点就是定速模式在油门《50%的时候并不会启动
定速模式是50%~90%之間....50%以下是不可用....要恢復原廠設定是紅外線發設按#再按1再按E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模式是50%~90%之間....50%以下是不可用....要恢復原廠設定是紅外線發設按#再按1再按ENTER.....

是这样的。。我按过了
IRS  # 1 ENTER 滴嘟 断电
PPM 油门最高 上电 滴滴 油门最低 滴滴 滴嘟
IRS 滴滴滴  红外 SS 1 ENTER 滴嘟 TIM 3 滴嘟
PPM 嘀嘀 滴嘟 推油门 缓启动 收油门 OK, 再推 再收诺干次 电机 “咯噔” 瞬间停住(此时油门不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一点。。。这个情况好象是在试了定速模式以后才发生的,因为设了定速模式会发生电机突然停顿一下从而导致尾巴一甩(此间油门曲线是一直线,进角还是自动)
那时候设的是普通模式一条斜线到49%,然后后面是一直 ...
1.LZ你再设订成定速模式时设一条斜线到49%....(说明书写的是一直线 **从头到尾噢** 50%以上)
2.看了LZ的视频LZ既然设定了缓起动15秒、可是LZ再做测试时都没有超过缓起动完成时间就开始上下变化油门、您是否等缓起动结束后再测是看看
3.进角设成15度
4.图中见桔色讯号线有烧焦痕、楼主联系一下您所购买之处、返厂检修吧

楼主:
1.定速模式是在50%以上启动的没错呀,说明书上说,定速范围是50%-90%,但它没说不能设49%以下的非定速范围的呀。。。。我确是不知道,所以也就是试下效果,还没怎么飞呢,就是发现尾巴会甩之后就马上把机子降下来了。。。
2.第二段视频好象马达从开始转动到卡壳的时间好象已经超过20秒了呢。。。缓启动期间可以变化油门的么。。。不然飞机飞不起来了。。
3.我又试了下15度的,还是不行。。。。
4.这个。。。。如果要修理要过年了

网友D(2010-04-19):
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也发现2个问题,1经常莫名其妙的丢失初始化设置,2,重庆现在13度,电调飞了下来很烫手,差不多有40到50度,正常吗?

网友E:
我有两套60A/V2版的电调配2221-8的电机,空转中急推急拉油门就会有突然停顿一下的问题,设置N遍都解决不了,上飞机上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lz的天蝎星定子有多少级呢,这种情况我遇到过,12级定子好像比较挑电调,应该是换向频率高一些,mos管跟不上换向速度吧。以前,固朗的2217升级银电机配他自己的40a电调就是这个样子的,换电调就没事了,而那个电调和别的电机匹配的就很好

楼主:
9槽6极,问题至今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套60A/V2版的电调配2221-8的电机,空转中急推急拉油门就会有突然停顿一下的问题,设置N遍都解决不了,上飞机上没发现什么问题

怎么会没问题呢,电机一刹车,尾巴就飘过去了。。。。。。。。。。
几乎所有的选项都设置了一遍,没效果
直机模式油门软绵绵,似乎是永久的缓启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也发现2个问题,1经常莫名其妙的丢失初始化设置,2,重庆现在13度,电调飞了下来很烫手,差不多有40到50度,正常吗?

我的蝎子电调是低压45A的,电机是-8的,飞一趟下来电调也是非常烫,也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啊。这个月上海的模展上问了蝎子的工作人员,回答是-8的电机功率太大。换了AKE的35F电机,功率在350W,一趟飞下来还是很烫。

网友:
电调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