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500配置!

楼主(2010-02-03):
目前手头有JR2720
遥控器
和GY401
陀螺仪
求各位飞500的大大们给个配置, 不买亚托之买山寨。重点是
舵机
怎么买,不买HITEC

网友A:
我的500用的55一个得舵机 春天3317 还是全金属舵机,到现在有近50个起落了,,感觉还行。我只会3面悬停加不像样的航线。。所以不知道高级舵机用起来什么感觉。。。目前炸了3次。只换了个大齿和3付大桨。。副翼秆弯了敲敲继续用。金属SF臂弯了 敲敲继续用。舵机没鸟事。我玩的很省

网友B:
yt500是不是用mini size的舵机阿,如果是mini size的不买hitec推荐Futaba的S9650,我用在MSH上非常爽!!!
如果要山寨的顶峰,那就去一个有信誉的taobao店找合适参数最便宜的搞定~

网友C:
便宜可选INO 260MG。

楼主:
春天的舵机能飞500吗,我以前展会上买了一个标准的,用手转动几次居然坏了

网友D:
我用的是DS510*3。。
我的也是山寨500

网友E:
新手只飞过拉马,技术一般下一步飞哪种合适。没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