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0-02-03):
这螺丝拧几次就磨圆了,到底优什么好?

网友A:
抗拉强度高

网友B:
螺丝的强度和外观没有必然联系
内六是为了方便使用,且通常都是高强度的螺丝,还没有见过拧圆的
一定是用了不合格的工具,合格的工具拧内六螺丝应该是轻松插入,没有间隙

网友C:
质量差的内六角螺丝多着呢,怎么没有拧圆的
楼主买好点的。

网友D:
我觉得好看 其他不详 恩。。。

网友E:
我感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沉头安装,安装面上铣出沉头孔,拧上去和外表一样高度。内六角扳手很不好用,还是买几个常用的内六角螺丝刀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工具比螺丝直径小,受力接触面积大,相对扭力强,固紧效果好,相对且不易花口,当然了,大扭力与高硬度工具下,再强的螺丝也会花口圆口!

网友G:
有12.9级的螺丝。

网友H:
好处可以沉头安装,受限制小一些,开口扳手耍不开时六角螺丝很有优势了。
圆是因为你的螺丝强度不够,太软。
要不就是垃圾螺丝六角,太浅。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扳手不标准,太细。
还有要注意六角扳手要插到底再拧

网友I:
你好,我正在和 伟舜联系买180车床,你的机器咋样,请介绍一下。

网友J:
原帖由
不紧不慢
于 2010-2-3 19:06 发表
有12.9级的螺丝。
有12.9级的螺丝好啊 但重量也重了许多 价格贵

网友K:
记得去商店米的时候要说买好的

网友L:
我感觉应该是强度大一些,我们厂里的高级点的设备都是用这种螺丝,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不锈钢的,平时做东西都用的,使用合适的六角板子是不会拧圆的。

网友:
外资企业去拆他们床上的不锈钢进口螺丝吧....我敢打赌,国产的扳手,扳断了,内部都不会拧圆了.....

网友M:
有没有这么小适合450用的外六角的螺丝?

网友N:
可能是我碰到的内六角螺丝 以及工具都是次品吧 总之 内角螺丝是在是给我的感觉不好

网友O:
强度高,普通螺栓4.8级,内六角8.8级甚至更高,材质: 普通螺栓是A3钢,内六角是40Cr并且表面淬火和表面氧化(发黑)处理,用手工钢锯锯时会感觉出来!

网友P:
弄花了头的,一般两个原因,工具不合适或者不合格(比如,英制螺丝用标准螺丝刀),螺丝比较歪,也有可能两个都是,我弄这么多内六角,从来没花过。。。国外现在都用内六花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