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掀波澜(数显尺改造详细介绍)

楼主(2010-02-03):
前一段有点时间  将我的CJM250和X2增加了数显尺  感觉很好用 不敢独自享受 在此与大家共享  有图片和详细介绍 有不明处可以问我  防尘和防铁销准备用透明的塑料版  正在备料  先上图

数显尺的组件 尺身长是800毫米 键坯线切割后平磨 白色部分为双面胶 给定栅准备的

数显尺的组件  尺身长是800毫米 键坯线切割后平磨 白色部分为双面胶 给定栅准备的

这是定栅装好后的照片 咱们的数显卡尺就是用的这种东西

这是定栅装好后的照片 咱们的数显卡尺就是用的这种东西

表面清洗干净 (用橡皮)高手说的 然后贴上保护膜 我的是黑色的 咱们的卡尺是有刻度的 但是刻度没有任何用 ...

表面清洗干净 (用橡皮)高手说的 然后贴上保护膜  我的是黑色的 咱们的卡尺是有刻度的 但是刻度没有任何用 ...

动栅的底座 (就是显示数字的部分)

动栅的底座  (就是显示数字的部分)

将组装好的定栅装到底座上 注意装配间隙能平行滑动还不要有矿量 平磨的质量很关键

将组装好的定栅装到底座上  注意装配间隙能平行滑动还不要有矿量 平磨的质量很关键

装好的尺身 (反面) 有点见不起人

装好的尺身 (反面) 有点见不起人

结婚了 可以翻身了

结婚了 可以翻身了

把和大托板连接的连片装好

把和大托板连接的连片装好

然后安装车床两头的连接座

然后安装车床两头的连接座

装好后的大致效果 (螺丝还没有上)

装好后的大致效果 (螺丝还没有上)

X轴已经改好了 图片

X轴已经改好了 图片

X2铣床Z轴 其他轴还没有改 主要是想把显示部分引出来 放在一块板子上 还没实施呢

X2铣床Z轴  其他轴还没有改 主要是想把显示部分引出来 放在一块板子上  还没实施呢

试验品 一根20的棒光一到 实测尺寸是19.8 然后将数显尺回零 摇动X轴托板前进0.9 一刀下来再测的结果 误差 ...

试验品  一根20的棒光一到 实测尺寸是19.8 然后将数显尺回零 摇动X轴托板前进0.9  一刀下来再测的结果  误差 ...

楼主: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负责解释

网友A:
长的尺身很贵,可不可以自己用线路板刻一个,配那种28元数显卡尺的动尺使用

网友:
LZ,这种紫铜的定栅哪儿有卖?给个地址

楼主:
回方老大和6楼 定栅精度很高 而且也不贵  淘宝输入动栅就可以找到

楼主:
我是在淘宝的量具王子处买的

网友:
我看他定珊最长是300mm的,这个能不能拼接

网友:
1楼的尺身是买的还是自己加工的?费用?

网友:
数显尺的组件 尺身长是800毫米 键坯线切割后平磨 白色部分为双面胶 给定栅准备的
  这句话里,
“键坯线切割后平磨” ,指线切割哪儿??

网友:
短棒车的真好啊

网友:
试验品 一根20的棒光一到 实测尺寸是19.8 然后将数显尺回零 摇动X轴托板前进0.9 一刀下来再测的结果 误差 ...

这个结果是不是非常大了?

楼主:
先回方老大 量具王子有800毫米长的定栅 他说可以拼接 但精度有影响
再回10、11楼  尺身是自己买的键坯  然后朋友给加工的  端面看线切割成凹形  中间部分为的是放定栅贴好膜厚基本和外框平 (悄悄话 定栅和动栅扫描部位的距离是0.08左右)
再回不紧不慢  X轴前进0.9就是直径1.8   19.8减去1.8正好是18  一刀下来误差0.01  应该很知足了  你可能把0.9看成直径了吧
再回12楼  谢谢夸奖  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能不能把数显屏拆下来 然后加长线 把数显屏放在床头箱上 像6140的那样多方便啊 不用低头看了

楼主:
可以  要用30根线 很细的那种  正在找线 然后把几个显示屏放在一起  下一步的工作  折腾兄已经给我布置工作了

网友:
姚工真是厉害啊,几个散配件一经捣鼓就成好帮手了!  好贴一定要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的尺身很贵,可不可以自己用线路板刻一个,配那种28元数显卡尺的动尺使用

好像不可以,我试过。我用150mm量程的数显部分装到300mm的尺身上显示的量程达不到200mm。可能是算法上在软件的编程上不一样。

楼主:
组件最好用配套的  不然可能不能工作 就是能精度也会有问题  我的组件精度是200毫米误差0.02  应该不错了

谢谢王子夸奖

网友:
键坯端面用线切割成凹形,问题是应该割不了那么长的吧,80厘米啊!这一刀太厚了吧,一般只能割30厘米多点的厚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可以,我试过。我用150mm量程的数显部分装到300mm的尺身上显示的量程达不到200mm。可能是算法上在软件的编程上不一样。

这是由于有些企业为了节约芯片成本,采用的组件是简版的芯片,最多只能显示199.99mm。这些组件以广州的和浙江一带生产的居多。

网友:
LZ我对你的崇拜有如滔滔江水。。。。

网友:
这样改的话,一碰到水,或铁粉末一短路就没意义啦,是不是?

楼主:
回复干柴烈火  朋友给加工的  我感觉是线切割的  我估计铣床或者刨床是不是也可以做到 然后再平磨

楼主:
回复23楼 这种结构最怕液体和金属粉末 液体冷却我不用  粉末准备下一步在动栅上加遮阳板   正在备料 到时上图片

网友:
你这个800mm是咋样弄的,他说没有这样长的

网友:
有1米的啊 我今天问的

网友:
1m的贵好多,好象不合适

楼主:
方老大你是说定栅片吗? 应该不是很贵吧

网友:
建议用300mm的拼接吧,拼接得好,误差很小的,成本低不少。上了300mm以上的定栅就很贵了,因为量少,上了600mm的卡尺,很多量具生产企业都是拼接的,为的是降低成本,到1000mm以后,价格就非常的贵了!500mm以上的定栅要宽一些,配小组件有点不合适,所以说用300mm的拼接是不错的,2条300mm的可以拼接出700mm的使用行程,3条300mm的可以拼接出1000mm的使用行程。年后我有时间,发个贴告诉大家拼接的方法吧!
    机械尺身用铣是可以的,容纳定栅的槽深0.80mm,铣完淬火(如果有淬火的设备),校直后再精磨;尺框不用淬火,直接铣就可以了,它与尺身的配合间隙控制在0.08mm以内比较理想(尺身要比尺框凹下去一些,也就是所说的间隙0.08mm以内),如果间隙太大,会影响动栅与定栅的信号传递,晃动也会大,间隙太小,会影响移动。具体机械加工和装配工艺,可以随时与我联系,乐意与广大坛友相互探讨、研究!

网友:
好的,希望尽快看到,我准备车床/铣床都弄这个

网友:
这个主题炒的太多了,而且你的做法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和特别之处,还想掀起波澜,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