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修复点滴

楼主(2010-02-03):
九鹰260确实耐炸,但总有炸坏的时候,我的260终于在高强度的飞行中炸坏断了旋翼头的大桨支架,废话少说!上图

这是完整的旋翼头

炸断的旋翼头,钉子上的两个小黑东西就是大桨的支架,断了

先用小钻头开孔

再大钻头扩大,这样孔位不偏轴心

钻头左边是用钉子加工的大桨支架,钻头右边是炸断的旋翼头大桨支架

把加工好的销钉插入钻了孔的旋翼头

换个角度

左边是原装旋翼头,比较一下

装上飞机

再来张近点的

上大桨

炸前机重

修复后的体重

上图比修飞机累多了,试飞发现机机重心向后,用微调修正,呵呵,又重上
兰天,爽呐!

楼主:
是不是有点半个金属件的感觉?

网友:
老哥我是该支持你呢还是该支持你呢还是该支持你呢!
今天晚上,刚才30分钟以前,我刚像你说的这样260A的和你坏的一样!

网友:
您刚一发完我就炸机,我是还是该支持你呢还是该支持你呢还是该支持你呢吗?

网友A:
我是该叫您乌鸦嘴还是叫你及时雨呢?

网友:
不错,我也这样修过类似的故障,塑料的换成金属的强度好多了。

网友B:
LZ是用 电钻没通电 打的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用 电钻没通电 打的孔吧~!

是打完孔后才拍的图嘛,一边打孔一边拍照我没那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该叫您乌鸦嘴还是叫你及时雨呢?

你老都中将了别跟我上等兵一般见识!:loveliness:

网友:
好注意~~我都坏了3个了

网友:
玩飞机,一半是享受飞行趣味。一半是享受维修趣味。又动手,又动脑的要顶啊。

网友A:
谢谢你,我觉得用胶粘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觉得用胶粘更轻

用胶粘强度可能不够。也不耐炸。

网友:
我也试做了一个,注意铁钉截断长度为13mm, 还有钻孔要留意,一旦倾斜便不成了!

网友:
这是设计缺 陷,大桨角度被固定住,就少了缓冲,和cb100比较下便知。

网友:
支持自己 动手!

网友:
有谁能把260A的电路板维修方法贴出来,那才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好事

网友:
全是贴片元器件,就算知道一般人也没有本事换。

网友C:
楼主的九鹰电池是不是改装过的?我看电池接线插头与原装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九鹰电池是不是改装过的?我看电池接线插头与原装的不一样.

九鹰原装电池太贵,而且一个起落下来电池还发热也就5-6分钟,自已加装了电池插头
虽然不比原装插头好,淘宝上买的电池也就10来元一个起落能10分钟电池还不发热!

网友D:
看这电池较原装电池阔,怎样装上机上?可否贴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电池较原装电池阔,怎样装上机上?可否贴图看看?

再贴一次

网友:
看样子很赞的哦..支持一下.能飞久一点就不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九鹰电池是不是改装过的?我看电池接线插头与原装的不一样.

 好眼力!

网友(2010-03-10):
要是能把大桨改装成活动的就好了。能减少起飞震动,还能耐摔一些

网友E:
清问楼主,是用什么充电器帮改装的电池充电的,谢谢 。最好能说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问楼主,是用什么充电器帮改装的电池充电的,谢谢 。最好能说个型号。

市面上的手机万能充都可以

网友:
试改电池看看果,只买到一种较大的电池,安装上没大问题,试飞时顺利起机,可能电池较大,飞机载重大,飞了一分钟後飞机开始无法上昇,只能贴地飞行,可电池还可供电,估计电量下降导至昇力减弱!

网友:
前天我的也断了,跟LZ的一模一样。用2mm 碳纤维杆成功修复。

网友:
成功修复  学习  谢谢了

网友:
前几天还在庆幸修复了起落架,可是修了这里断那里,没完没了,现在已经断开四处,没修复价值了。

失败的设计和选材!

网友(2010-04-11):
这个电池不多啊 便宜实用,好玩 支持 3.6v 150ma的

网友:
我也是用类似的办法帮朋友修好了他的九鹰,不过我只是在主轴和桨根各打了个小孔,随便用一小截回形针塞进去就搞定了~

网友(2010-06-29):
我没有电钻,直接用细铁钉烧红穿的孔,注意孔别穿歪了,要平整。然后用根大小合适的竹签穿起,上大桨平衡就行了。起初先用哪个别针剪短,发现上起大桨上下太活络了,有点影响打舵什么的,就改了。

网友:
唉,我的260A总是忘前冲,看来也有必要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