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鹰260A锁尾微调要调到顶。。。晕~!

楼主(2010-02-03):
收了架260A,很稳定,不错,就是尾巴锁的不是很牢……中立点微调满电要调到最右边差1~2格,电量下降后腰调到顶或者差1格,然后再接着玩,到顶都有点飘了,汗…………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按三下后面的黑色按纽再调~就OK了

网友:
我的锁尾也不稳,高手介绍下有啥提高锁尾灵敏度的方法。

网友:
2L  正解,我的原来也是这样,然后按3下以后,再重新设置好,再按一次那个按钮,基本上就可以在中间了.

我的锁尾也是不稳, 老是要调, 郁闷....

网友:
尾巴锁可以微调解决的,电量就要自己充好电来了奥

玲珑飞宝欢迎大家http://lovefeibao.taobao.com/

网友:
估计是有刷的通病吧,新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三下后面的黑色按纽再调~就OK了

请问那个黑色的纽在哪?? 我找了很久没有看到啊

网友B:
mode1 的话,好像被天线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e1 的话,好像被天线挡住了....

正确

网友:
调试麻烦

网友:
原来按三下控后面的小按钮会回复中立?我的solo 260也是和大家的一样。满电和飞得差不多时都自动转向。

网友:
可以考虑调节拉杆,我节录香港玩家的调节步骤作参考:

留意,set好一樣.要重新裝好機頭再測試
首先找個大一點的無風空間

1.先將遙控器的所有調整回中

2.起飛到跟你眼前是水平的高度停縣,機頭向前,機尾對著自己

3.留意機尾有沒有向那個方向自轉,有的話,機尾向左自轉,遙控器上的左轉微調就按一下,如是者,機尾向右自轉,遙控器上的右轉微調就按一下.直至機尾不再向任何一個方向自轉

4.完成了自轉的調整(重覆2的步驟),就留意直昇機的動態.先處理側飛的調整,側飛是調整左邊拉桿的長短(機頭向前,機尾對自己)

5.如側飛向左,拉桿要放長,逆時針扭長拉桿,如側飛向右,拉桿要收短,順時針扭短拉桿,直至直昇機不再側飛

6.完成了側飛的調整(重覆2的步驟),就留意直昇機的動態.再處理前後飛的調整,前後飛是調整右邊拉桿的長短(機頭向前,機尾對自己)

7.如飛行向前,拉桿要放長,逆時針扭長拉桿,如飛行向後,拉桿要收短,順時針扭短拉桿,直至直昇機不再前後飛

8.重覆2的步驟,如果已經接近穩定.就不用再調拉桿.用遙控上的微調去處理好了

做拉桿調整是不能百份百完美的,只要調整到無論上下左右等等都不要調得太盡,你感覺到OK就是了,之後就不要再做拉桿了,只要使用搖控的微調便可

网友C:
我的SOAR 260也和大家的一样。满电和飞得差不多时都自动转向。到现在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一定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OAR 260也和大家的一样。满电和飞得差不多时都自动转向。到现在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我也遭遇过同样问题,无论怎样调教,JJ还是自旋,後来发现是尾桨松,转动是有空转是以机体自旋,解决办法是除下尾桨,在尾马达轴上点上一丁儿胶,待乾了再装上尾桨,这时应十分紧固便成,注意尾桨安装的方向,反转了JJ还是自旋的!

网友:
我倒是忘记还有尾桨松的可能了, 回去检查一下. 用老虎钳夹一下马达轴也可以吧?

网友:
小章鱼,你也折腾啊, 激光玩好还玩什么

网友(2010-11-16):
九鹰260A可调节调节陀螺仪敏感度是真的吗?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九鹰260A可调节陀螺仪敏感度,发上来和大家分享。只是弱弱问一句高手,调节的作用是什么(说明书中没有介绍)?新手中的新手,麻烦不吝赐教,并请详细些。

陀螺仪调整一番,不要锁那么紧,左右回转的速度都会很快的。
不过,这样调整的话,手指的动作需要重新适应,因为左右回转时,动作量变大了,手指的动作就得要变小,不然,转90度就变成原地回旋360度了!

调整方式:
开机后完成对频,连续按压遥控器后方的黑色按钮(变换MODE1/2之按钮)三下,此时会听到遥控器发出‘哔’一声,进入归零模式。
用油门的微调钮调整陀螺仪感度,向上调高,向下调低。用左右转的微调钮调整尾马达出力,让停悬时不会发生自旋的状况。
调整后,再按一下后方黑色按钮,听到遥控器发出‘哔’一声,即可将您的设定状态写入机子。

试飞,看状态如何,满意的话,那就搞定收工。不满意的话,要再进行调整。

再次调整,时分两种情况:
1、遥控器已经关掉再重新开机:
重覆上面的动作,连按三下,调整,按一下。
2、遥控器未关机重开:
连按后方黑色按钮六下,此时会听到遥控器发出‘哔’一声,进入归零模式。
调整方式同前,调整完同样按一下,写入机子。

网友D:
九鹰260维修r的问题请教!! 【关于写入模式】详细说明!

1、把控换成美国手,就是左手油门模式。
2、开控、上JJ电池,对码。
3、按控背后黑色按钮3下,听见“嘟”的一声,这是飞机恢复原厂预设值,所有微调游标此时将自动回中。
4、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此时调节微调,微调游标是不会移动的,调节量有声音次数提示,如果移动则说明没有进入到写入模式,请重复第3步):
A、左手杆左右微调是尾电机电压调节,往左调是减低电压(机头往左);往右调是电压升高(机头往右)。
B、左手杆上下微调是陀螺仪感度调节(建议一般不要调节这个,用预设值为好)。
C、右手杆左右微调是左右侧飞调节(即副翼调节)。
D、右手杆上下微调是前后调节(即俯仰调节)。
我用7MM尾电机进行了以上调节:A项、左调12下(听到12声),即减小尾电机电压;D项、上调10下,因为7MM电机比原厂电机重,机身重心后移,所以要前压一点机头(舵机拉杆已经调到最下了)。左右侧飞(副翼)我就即时调整,没有写入JJ程序了。
5、调整好后,再按一下背面黑色按钮,听到“嘟”一声,写入JJ程序完成。(此时调节微调,回到正常游标可移动状态)。

网友:
貌似无法避免
锁尾需要两个马达的出力精确平衡
在某些电压下,可以保证主电机、尾电机的出力能在各个油门下都平衡
但在电力不足电压降低时,整个系统不在“完美”工作状态,这时260的简易电路板无法做出补偿,结果就是输出给尾电机的电压越来越低,不再能抵消大桨的方向力

网友:
换7MM会好些 尾电机的机器都有这问题 无法追求完美的锁尾, 也不要太在意,手动修正的玩

网友:
这个小东西,配的是非锁尾式普通压电式陀螺仪,不可能锁尾很好的啦,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
第一....鎖什麼尾~ 本來就不是鎖尾陀螺

第二, 電機有電壓高低...線性不同了..自然不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九鹰260维修r的问题请教!! 【关于写入模式】详细说明!

1、把控换成美国手,就是左手油门模式。
2、开控、上JJ电池,对码。
3、按控背后黑色按钮3下,听见“嘟”的一声,这是飞机恢复原厂预设值,所有微调游标此 ...
学习学习!!!

网友(2011-07-02):
回复 网友E:

换成美国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也有可能尾电机退磁,不给力

网友:
学习学习,几经折腾终于调的差不多了

网友:
请问高手们我调了写入模式(工程模式)后jj上的led灯怎么都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