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我的是YT的pro套装飞机!陀螺自然是750!控是10C的!我的尾巴怎么左右抖动!感度已经只有11了!
我也尝试着调到5!就有点锁不住尾巴 飘!
肉眼观察整个尾部都颤动的很明显!
4轴都换新的了!
该是什么问题呢?
请大家帮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楼主的尾舵机摇臂是否太长,我的尾舵机摇臂比较长,感度只能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尾舵机摇臂是否太长,我的尾舵机摇臂比较长,感度只能40左右。

我想问下标准舵机摇臂是多少长的?

网友:
感度11都已不是锁尾了。

一般是40左右的。。。仔细看一下。。中位是不是中点了。。还有就是。。你是飞3D还是悬停。。悬停急加速都会抽尾的。。而3D就没有。。因为转速快。。一般普通模式感度48到50。。3D就37~43左右。。

网友:
把尾舵摇臂调得尽可能短,陀螺仪感度+到100%
是锁尾效果最好的!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需要做很多细节工作!请仔细研究说明书。
最好能用圆形的舵盘。还有就是尾连杆的长度!这是关键。

网友:
你把陀螺依垫2片防震垫就OK了,我的以前也是,现在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