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遇到亚托450SProt反转齿轮扫齿的问题呢?

楼主(2010-02-03):
近期,可能是天气冷,俺这里温度都在0-10度之间,很奇怪,两次飞行都在落地的时候打到尾桨,但是尾桨没事儿,皮带没事,反转齿轮统统扫齿,而大小齿轮却毫发无损,原来的SE蓝色和浅蓝的反转齿轮好像从来没扫过,不知道是白色塑料比较脆,还是天气的原因。郁闷之余,买个全新的换上,不想一个起落,不小心。。又扫了。。。我郁闷之急。。无奈,换了飞跃的

另外老款的齿轮好像已经买不到了,其他朋友可有同样遭遇。

网友:
我扫过两个,跟lz情况一样,其他完好。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我的白色齿已经扫两回了,之前的蓝色齿从没坏过

网友:
我也扫了,打了下小树枝,以前用的se,从来没扫过

网友A:
亚拓450SPORT的脚架你如果正确的安装的话 除非你是高手 那么降落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可能会碰到尾浆 你这都是轻的  这个不是质量问题 建议你把脚架反过来装~~
你可以实验下 空机状态不按电池  正着按脚架会往后仰 反过来的话 中心会更好   当然你也要重新把底下那两个黑管子再变成正过来的样子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450SPORT的脚架你如果正确的安装的话 除非你是高手 那么降落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可能会碰到尾浆 你这都是轻的  这个不是质量问题 建议你把脚架反过来装~~
你可以实验下 空机状态不按电池  正着按脚架会往后仰 反 ...

反装脚架是个好办法
但问题是原来的SE也这样,就算碰到尾桨也不会扫  ,千真万确的
尽管换了材料还真不好说是质量问题,因为不碰它就没事儿嘛。只能说这个材料不耐炸

网友:
我两架亚托SPORT连扫了4个原装对转齿,我们一起飞SPORT的几个朋友最近也是这个问题,不光是尾桨打草扫,有时候一开IDEL就扫,没扫的齿尖也磨了。我的后来换了FY的老款蓝色的对转齿和副齿盘,其中一架好了,另一架依然扫,我索性把它换成了老SE机身,一切正常。
我发现原因是这样:SPORT副齿盘和对转齿间隙太大,齿轮咬合太少,我们这几架基本是齿尖对齿尖,FY的老款副齿盘和对转齿似乎直径略大,咬合稍微深一点。
我一直奇怪,难道其他同志不扫?现在看来终于有兄弟出来说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会吧,这几天正把SPROT装起来打算练手。。。

网友:
反转齿轮也成了易损件了??

网友:
到家以后仔细看了看那个大齿盘和反转齿的咬合,是比较浅,咬合的不够紧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啊...

网友:
那就玩pro吧

网友:
我的也扫了,起初有白色的粉末以为是哪里来的,还找不到原因呢,后来卡到了才看见反转齿扫了一个齿尖

网友:
今天换了大白兔那里买的单独的反转小齿轮,蓝色的,装上去了,还是卡的很紧的,最近飞飞试试

网友:
请问LS,是不是金华的卖家?

网友:
看来这个已经是SPORT存在的一个问题了,希望ALIGN能有解决方案,或者有其他改装件出现啊。。。

网友:
我的sports也换了两次反转尼龙齿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买了齿轮,但大小跟原装一样,装好后,虚位依旧,副齿与反转齿咬合依旧很浅,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我的 450 SE GF 貌似没这问题,
这个地方设计时 要稍微留点调整余地就好了,否则还真不大好解决。。

网友C:
既然小齿盘和翻转齿间隙大 造成容易扫齿,换副厂的小齿盘看看,能不能间隙小点。

网友:
我用冰人一体化的对传齿非常好用!

网友:
pro会不会扫得更爽些一下子换几个齿轮

网友(2010-04-14):
买副厂的装上 便宜  质量也差不多  我的也扫了

网友:
PRO也一样扫

老款的飞机对转齿和小齿盘咬合要比现在的PRO和SPORT深一些,齿的根部受力当然要比齿尖受力强度好很多,材料的问题不大,主要是结构问题导致物理性能变差,这个问题在去年的一位模友的PRO上就发现了,我的PRO买来小半年了,前两天我儿子才正式开始飞,因为电调问题切3D严重丢转,好在孩子会熄火降落,尾桨在落到稻田地里时扫到了草根,结果前后伞齿都扫了,其他无恙。他上午爽炸V2时还挺开心的(这是他入魔10个月来的首炸),下午就因为PRO的小炸郁闷了,计划中的600也没心思飞了,于是小家伙的日记中就多了一篇《黑色星期天》,呵呵。

网友:
我扫过1次~不过那个貌似可以买副厂的,2.5元

网友:
偶的完好

网友:
只遇到内滑。。还没发现外扫。

网友:
我换了两个了,我朋友的SPRTY也换过了,多买几个预备着吧,估计还得坏呢

网友:
我换了7个...   我也顶一个. 希望YT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小齿盘和翻转齿间隙大 造成容易扫齿,换副厂的小齿盘看看,能不能间隙小点。

这位朋友说得不错。。我用这么久都没事过。。间隙一定要看好。不松不紧。。刚刚好。。副厂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有一点。。。太便宜的就最好不要了。。那质量过不去的。

网友:
还好,我是飞SE的,没追求更新,

网友:
扫过一个,滑过一个,后来换了副厂尾桨和副厂蓝色的齿就再没出过问题,自己觉得还是原装尾桨太紧了

网友:
我扫过两个,跟lz情况一样

网友:
我都换了4个了

网友(2010-05-19):
我扫了4个了

网友(2010-12-19):
看来很要注意下

网友:
我以前一个朋友  450sport  没炸必扫这个齿  后来把飞机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