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 Zi6的 HD输出 色差接口定义?

楼主(2010-02-03):
那位朋友知道 Zi6的 HD输出 色差接口定义?
谢谢。

网友A:
饭前一顶胃口好

网友B:
用你的AV线插到HD口,三个梅花插头插到电视机色差输入,更换6次不同排列必有一次是正确的!但你的电视机必须是高清(或准高清)的,否则看不到图像!!!

楼主:
我还没AV线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