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80的卡盘,装到小铣上显大……

楼主(2010-02-03):
这卡盘有些大了,我看只能这样吊着用了。如果横着用会不会对主轴或者卡盘锥柄造成损害啊?

另外把一块气割下来的钢边角料给切出来了,原来的割口很不平整,直接铣还粘刀,只好用锯片刀先切了。花了两个晚上时间菜搞出来,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呵呵,好像这个有点没事干洗煤的嫌疑~~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用法

网友:
为什么要用卡盘?

网友:
感觉很危险,不懂,顶起来,楼下高手快来回答。

网友:
不能用高速。

网友A:
是我不明白还是这世界变化快?你为什么要把卡盘装在铣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不明白还是这世界变化快?你为什么要把卡盘装在铣床上?

为了省洗卡头钱,并车洗两用

网友:
这样用卡盘行吗??

网友:
这只长颈鹿还夹个大卡盘。。。。。。。。。。。。

楼主:
只是为了夹一些小工件,简单的车一下,另外这个80卡盘主要是为了即将入手的回转工作台准备的~

楼主:
话说这个卡盘是呼市生产的,但呼市的SJ太厉害了,最低价260,我打车去取,来回30……
被逼无奈从天津买回来,送货上门230……

网友:
好。什么样的玩法都有。安全就好。

网友:
这种用法我在普通铣床上也用过。除了体积大受有些工件的限制外很好用,也很方便。但精度不高。

网友B:
以后是打算这么用 吗?

网友C:
这种卡盘还可以这样用啊
早知道这样也行  前几天遇到一个这样的卡盘  100元
还不如拿回来呢

过几天去看可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是打算这么用 吗?

目前就做几个车轮连接器,这么凑合一下,要干稍微大点的活儿还是要买车的。

网友:
 16V带这个有点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盘还可以这样用啊
早知道这样也行  前几天遇到一个这样的卡盘  100元
还不如拿回来呢

过几天去看可还有吗

不过只适应夹持较大的立铣刀或键槽铣刀哦。如用于φ8以下的转速低了工效低,转速高了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