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0卖掉了..换床?解毒?

楼主(2010-02-03):
挣扎了好了, 决定换大一号的床
昨天已把SX0卖了..

考虑以下几种, 一个人能搬动最好..
SX2
BF16/20
16/20/25V

隔海买很麻烦
所以也找了我这里的台湾机..

CH-10M 约6666元

整台才37KG重, 主轴孔竟然是MT3

JSF-820V 约8650元

长的跟百公斤级的铣床们很像
可惜是MT2

二台的价格相当不给面子, 下不了手..
或者趁无床时解毒?....

网友A:
2、3都是台湾机?

网友B:
我觉得LZ那里的工业实力比大陆要强吧~~    机器质量应该也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都是台湾机?

是的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LZ那里的工业实力比大陆要强吧~~    机器质量应该也要好些

烂的也是有啊, 怕踩到地雷

网友C:
刚买,还改数控了,咋就卖了

网友D:
LZ 8K多是台币?那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是在物色合适的机器。在fang兄的指导下挑了7045. 正在头疼Z轴换滚珠丝杆的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还改数控了,咋就卖了

大一点配件比较好买..如分度头..

引用 网友D:
LZ 8K多是台币?那真是太幸福了。

我也是在物色合适的机器。在fang兄的指导下挑了7045. 正在头疼Z轴换滚珠丝杆的事呢

已换算成人民币了,
只要8k多台币的话, 我就不用挣扎了..

网友D:
天,如果已经换成人民币了那的确是有的沮丧的。
不过最后那个820V好像看起来在结构上比较结实。如果Z轴也是丝杆的那么改数控应该比较方便一些。

小弟有2个问题不解,顺便给点意见吧,先谢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8000+台币差不多,哈哈~!
物价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如果已经换成人民币了那的确是有的沮丧的。
不过最后那个820V好像看起来在结构上比较结实。如果Z轴也是丝杆的那么改数控应该比较方便一些。

小弟有2个问题不解,顺便给点意见吧,先谢过了!

http://bbs.5 ...

我用的SX0结构比较简单,只有Z轴行程,
如果不配重,步进不通电..那只能锁紧塞铁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00+台币差不多,哈哈~!
物价真高啊~!

房价一直涨,薪水反跌..

另外有看到商家引进16V来卖
淘宝是卖3500人民币, 过海直接加个0变成35000台币..

网友:
加一倍多!!

网友:
老兄你走私算了

网友:
建议购买 25以上的(例如32),MT3,重量不少于200KG的!!
否则过一阶段你又要琢磨着换JJ了

网友F:
哎,对岸的老兄,看来你也步我后尘了,这sx0,咱不好说了,至于你要上大床,如果2选一,那jsf很好的,不过也是大陆代工的,前面那台,比sx好不了多少,劝你选bf20吧,做工和设计,稍微比25v好一点点,价格也不错,当然,如果要是改数控,都别选了,麻烦啊,改好还快不了,还拆下一堆废铁,最后改完还没信心打表。

网友:
最好买个大的

楼主:
各位又叫我买大床了...
那要先买大房子才行

引用 网友F:
哎,对岸的老兄,看来你也步我后尘了,这sx0,咱不好说了,至于你要上大床,如果2选一,那jsf很好的,不过也是大陆代工的,前面那台,比sx好不了多少,劝你选bf20吧,做工和设计,稍微比25v好一点点,价格也不错,当 ...

刚才仔细比对了一下jsf和20v相似度98%..
展示视频里..转机头上的手轮时,Z轴会晃动不太结实啊..

你的机子造的如何了?
自已造机有个好处, 一些零件像导轨直接用成品
哪个零件磨损了, 换一个就行..

网友:
那铣床的名字有点意思,“JSF”奸商发了?

网友G:
BF20L 或25V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