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前辈

楼主(2010-02-03):
你们是不是都用真控的训练接口在飞模拟,有人说这样对控不好

网友A:
非2.4G的把晶体拔掉就可以了,对控基本没影响的

网友B:
有这一说么?
如果不练模拟器,炸真机是要超多银子和维修时间的啊!LZ觉的呢?

网友C:
哈哈 我用6EX 玩模拟器 飞机也同一个控

网友D:
我觉得用控来玩模拟,对控的电位器寿命总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