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拓600N 尾巴抖动原因

楼主(2010-02-03):
我的亚拓600N尾巴一直轻微左右抖动!一直也找不到原因!(新机子没摔过)
配置 是GY401+9254 OS兰头 9通道遥控!!
恳请老手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呀!!
多谢!多谢!!!

网友A:
排除干扰, 401如果前装,在DS610上面很容易受干扰。
机械部分有问题也容易左右抖。重点检查尾驱动齿,反转齿,以及跟尾传动系相关轴承。
如果新机,有两个可能性比较大。 1就是干扰,二是前轴传散齿在装尾管的时候呗顶向前了,跟反转伞齿间隙太小。
YT这几个伞齿精度也不是完美的, 需要一点间隙减小摩擦带来的震动。

网友B:
陀螺义感度太高了

网友C:
看看震动,要是那种“耿耿”的感觉应该就是感度稍高。

楼主:
感度已经调到50了!!!!401已经改到后面安装了,我的是皮带版的,现在还抖!!!
哎~~~~~~~~

网友D:
增大延迟 跳到35左右的延迟。

网友E:
不会吧,我的也是401+9254,数字模式0延迟,也是前装的,尾巴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