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怎样修吗?

楼主(2010-02-03):
得到一对报废的摩托车前减震,一根好的,另外一根减震芯电镀层磨损导致漏油,上图

细图

再来一张

因为减震芯擦伤,怕更换油封的话也很容易坏,请教这里的同学,有人干液压这一行的吗?怎样修好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减震除了装摩托车外,还能用来D什么好呢?

网友:
修理没有意义,更换是正着

网友A:
你再搞两根这样的,安装在四个床腿上保你爽:loveliness:

网友:
可D   B50的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搞两根这样的,安装在四个床腿上保你爽:loveliness:

网友:
消耗材料 你也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搞两根这样的,安装在四个床腿上保你爽:loveliness:

是啊,正有此意呢!见有很多对旧的扔在一边!能修好的话就有用罗,做个靠山导轨或者其他直线滑动的东西都很好

网友B:
换新油封还漏吗~~~

网友:
做个小机器的立柱应该不错或者车铣的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油封还漏吗~~~

油封已经买回来,还没换

网友C:
280一副 修什么啊  50气管太重 做个往复锯不错

网友:
芯花成这样了,还买油封?

网友:
干过液压  你这个要是想修的话也可以
把芯电镀重新电镀一下 度那种硬洛  在磨一下 就ok了
不过 要是花钱弄 就不划算了

网友:
把芯电镀重新电镀一下 在上外圆磨磨一下
不过 那样就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原来就是维护这东西的,哈哈

真不知道这帖子发到模型论坛有什么用,模型飞机尺寸太小了,它不合适。

网友:
您这个磨损不太严重吧!用砂纸磨光,先粗后细,最后上金相砂纸,然后汽油清洗,关键是换油封!油封质量要好,橡胶柔软有弹性,更换时活塞杆、活塞桶清洗干净!安装时千万不能伤油封唇部!可在活塞杆上套薄塑料袋,油封唇部涂机油套入活塞杆,用适应的金属套筒把油封打入安装孔底部,然后用20号机油(80%)配变压器油(20%)注入减震器适量(拧上注油口螺丝,用力压试,硬、但有行程)即可装车。打磨要细、装油封要小心!

网友:
我以前修过,和这个一样的,换了油封也没用,没有修理价值的,,专用修理摩托的说这种减震是一次性的,换了也是白搭功夫

网友:
改成别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到一对报废的摩托车前减震,一根好的,另外一根减震芯电镀层磨损导致漏油,上图

细图

再来一张
因为减震芯擦伤,怕更换油封的话也很容易坏,请教这里的同学,有人干液压这一行的吗 ...

我在一个摩托车论坛看有人用安全套代替油封效果不错.

网友:
得先磨了再镀再精磨一下,不过换过一条最好!这样返新出来也得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一副 修什么啊  50气管太重 做个往复锯不错

是哦,做往复锯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