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3G設定教學影片

楼主(2010-02-04):
[wmv]http://video.align.com.tw/mpeg/3G%20FBL%20system%20setting-ch.wmv[/wmv]

网友A:
舵机行程如果不能变动,必须保持100%,如果3个舵机的+-12度时行程不一样怎么调整呢?

网友:
我也一直想问个问题,就是为何我设置了+12度,然后看负的时候,就很难是-12度了,怎么才能调整到+- 12度呢??哪里设置比较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行程如果不能变动,必须保持100%,如果3个舵机的+-12度时行程不一样怎么调整呢?

正常好的舵機,調機時會產生循環螺距量測角度左右不一,主因在於十字盤起初設置無完全水平所至,這問題可調整十字盤下方連桿長短讓水平度改善才是標準
PITCH設置道理相同,影片中有說明如何調整改善
3G設定,如果有些微角度差(1度內)對飛行不會影響

网友:
好,那样的话最好用十字盘水平器来解决了

网友:
讲的够细致

学习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看不到 。

网友:
这个记号,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