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无副翼舵机行程的调整

楼主(2010-02-04):
看了关于3G无副翼的调整,发现个问题,升降和副翼舵机的舵机行程(atv)如果不能变动,必须保持100%,如果3个舵机在+-12度时行程不一样怎么调整呢?

楼主:
谢谢LS2位,我没有动ATV,在调好A和E的行程后,好像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关于3G无副翼的调整,发现个问题,升降和副翼舵机的舵机行程(atv)如果不能变动,必须保持100%,如果3个舵机在+-12度时行程不一样怎么调整呢?

FUTABA14MZ 有专门调节CCPM倾斜盘弊病的菜单,可以将倾斜盘调整的很完美,其他遥控器好像很少有这个功能。其实即使是有副翼的CCPM直升机也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可以用混控来补偿但是做不到完美,除非有像14这样有调整功能的遥控器才可药到病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作轻微调整的。打个比方,在中立点上3颗舵机一致,但在最高或最低的时候有差距是可以调整的,我的JR8915在调平的时候最高时有一颗舵机是97%,如果3颗舵机行程量差距过大的话建议不要安装上了,一般一个牌子的舵机行程量差距很小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