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电动机,有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2-04):
各位兄弟们好,最近才发现这个好地方,注册又搞了半天
最近自制了一个无刷电机,外转子12N16P,铁芯尺寸53*30,淘宝上淘的,绕线是三相星型,线径1.2,每极10匝 ,N38的钕铁硼磁体,尺寸3*10*40
这是我参照网上的一些资料做的,打算改自行车用的,要求不高,没有详细的计算过。我也翻了一些书,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算KV值。
这个电机我现在用电动车用的无霍尔控制器驱动,48V500W,额定电流14A,限流30A。
现在的问题是,空载测试电机能运转,在3000转以下都挺理想,电流也不大,1A左右,但是超过3000转以后,电机震动加大,电流飙升到17A左右,最后转速上限在3500转。
我想请教各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电机的原因还是控制器的原因呢。我问过卖控制器的老板,他说控制器能支持到6000转移上,但是我现在手上又没有别的电机来证实。
另外想问一下,电调在启动无刷电机的时候会抖动吗,这个控制器启动的时候抖得利害,市场上的电动车用无霍尔控制器差不多都这样。

楼主:
外转子无刷的噪音也真够大的

网友:
我也不知到KV值怎么算的,我知道 电压乘以KV值就能得到转速。 我猜,转速是固定的,载荷由电流决定的。我也想了解,还请专家出来回答。

楼主:
自己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易人对无刷参数计算这个内容比较在行

网友:
应该是卖控制器的老板在忽悠你,电动车的控制器一般都是低速的,如果轮子每秒钟100圈,那不是电动车是飞机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改天用电调式式看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铁芯在哪买的,PM淘宝地址给我

网友:
做得挺好

楼主:
8楼的朋友,买铁芯的店铺地址发短消息给你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铁芯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