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塑料齿轮怎么拿下来呀

楼主(2010-02-04):
问一下大家!!昨天扫齿了,这塑料齿轮怎么拿下来呀!!谢谢(450SPORT)

网友:
厉害,把这都扫了

楼主:
也奇怪 大齿没事  就这坏了  单个配塑料齿轮可以吗

网友:
怕是没单独的卖啊,换是可以换的,找个管子套住轴,往 下打齿轮,应该那个齿轮和轴之间是有防滑齿的

网友:
打之前最好把轴加下热。。

楼主:
不知道这能用吗

不知道这能用吗  原装的只能一套卖55元
   这个2.5元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亚托原厂的我扫了1个4个打滑,现在都不用原厂了,那个齿要先把轴承敲出来才拿得下来

楼主:
恩  好象很难  那个齿轮估计是用胶粘住的    昨天弄了一下没弄下来    今天再用上面的方法弄

楼主:
7楼的朋友
你是用的那个齿轮吗  还是有别的   推荐一个连接给我  谢谢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
SPORT这个齿轮的咬合不紧密,老是会出现扫齿,希望YT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那个塑料齿轮已经没用了,直接用尖嘴钳把齿轮夹断不就拿下来了么,然后下面那个轴承加热一下,用拆卸齿轮的小工具一顶就下来了,

网友:
SPORT这里是有问题,我们这里也扫。有的是扫一两个齿,有的是一圈扫秃了。

楼主:
有谁知道 哪里有那副厂的配呀!!!除了图片上的还有吗

网友:
我在兔子这里买了几个这样的齿轮,是SE用的,他说这个齿轮比SPORT原装的大了一点,因为东西还没到,所以无法给你评测,等东西到了,我装好试下,会开个新贴给大家一个评测。

网友:
麻烦楼主能帮我数下这个齿轮是几齿的么?谢谢了

楼主:
我的已经给我搬掉了  我买了图片上面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有的店家说可以,有的说小一点)
我今天收到了晚上回家装  看看怎样   到时告诉大家 结果  呵   谢谢大家

网友:
飞越的那个齿能用的,我在用。
另外:对转齿容易扫是因为YT的小齿圆度不够,特别是固定螺线拧太紧的时候,几乎就是椭圆了,趁早换了吧

网友:
磨烂的,这个齿轮是个维护点

网友A:
飞越的那个齿能用的,我在用。

网友B:
刚上的SPORT,看来以后得小点心

网友C:
这个都能扫

网友D:
新款的好像就是用胶水的

网友E:
直接反坏齿冲出来。

网友F(2010-03-31):
SPORT这个齿轮几齿的么?

网友G:
机身尾部全拆

网友H:
暴力解决

网友I:
本身这个就是损耗件,和轴传前传动齿轮一个道理,这个不坏,坏的就是皮带,皮带扫齿,能量永远是守恒的,皮带不扫了,熄火降落齿轮又麻烦了

网友B:
要先下轴承

网友J:
我也怕怕扫这个

网友K:
lz问的是怎么取下来,ls的大部分都是答非所问。
买个拔齿器,很轻松就搞定。而且以后还会在其他地方用到,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