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动力问题,懂的进

楼主(2010-02-04):
麻烦问下涵道的动力性能,我想自己DIY个飞机,在考虑涵道的可行性,涵道飞机的速度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啊?要比螺旋桨的快么?如果飞机速度低(先不考虑操作性),对电动的涵道的推力和效率有什么影响啊?谢谢了

网友A:
比螺旋桨的快

网友B:
同樣功率涵道的流速要比槳快但是推力可能小於槳;多葉涵道推力效率就越高;例如70mm涵道8槳和70mm涵道5槳在相同功率下5槳快於8槳;推力小於8槳

楼主:
是不是这样,同样直径和功率的情况下,桨的叶数越多速度越快,同时效率越高但推力下降。
同样功率的情况下,螺旋桨的效率和推力一般高于涵道式的,而速度还是涵道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