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的中立点调节

楼主(2010-02-04):
都说6exhp没有中立点调节功能,我看了说明书,有个TRIM微调设定功能,并且下面还列出了 怎样设置伺服中立位置啊 请问有区别吗 ?

网友:
好像和微调按钮是联动的,只不过TRIM一次一格,微调一次3格

网友:
伺服中立位置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那个是微调

楼主:
想不通啊 既然是微调 通过这个功能不照样可以中立点调节吗 那怎么说6exhp没中立点调节功能呢?

网友:
6ex没有中立调节,就是大概的位置,然后调连杆的长短,使斜盘水平。

网友A:
很多人总是拿6ex没有中立点说事,其实这是严重误解。

6ex有中立调节!只是trim和面板按键是联动的,调节量由一个计数器计数;而高档的控调节通常由两个量单独调节再叠加起作用。还有6ex调中立点时左右两个舵机是联动的,而高档控可以单独调左右两个舵机。

无论是用什么控,都要首先调节连杆的长度,然后再用trim微调,这是调机的基本常识。

坛子里有些人总是在贬低6ex,实际上6ex对大多数人是足够了。多花几倍的价钱买来些不常用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信的话,请看不上6ex的人说说,究竟你使用了哪些6ex没有的功能(比如计时功能?),看看这些功能是否值几千块钱。

记得有位业内小有名气的大侠曾说过,他用6ex一样可以参加国际比赛并取得好成绩。

网友:
 看不太懂  还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总是拿6ex没有中立点说事,其实这是严重误解。

6ex有中立调节!只是trim和面板按键是联动的,调节量由一个计数器计数;而高档的控调节通常由两个量单独调节再叠加起作用。还有6ex调中立点时左右两个舵机是联 ...

买好的控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在于预算多不多。

网友:
"买好的控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在于预算多不多。"

如果你钱不是问题,买贵些的东西也没什么;问题是如果被误导认为6ex等便宜控功能不够,而被误导买高档控就不合算了。

楼主:
有些人 拿着12 14的控 用的功能和6ex一样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人 拿着12 14的控 用的功能和6ex一样多

开宝马奔驰的人,用到的功能其实跟开奥拓的人,差不多,本质上没啥区别。

网友:
恩 我就是碰到6EXHP 微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宝马奔驰的人,用到的功能其实跟开奥拓的人,差不多,本质上没啥区别。

没开过宝马奔驰的人,总是以为宝马奔驰和奥拓开着的感觉一个样!!!

网友:
问题是有人宣传说奥托没有刹车,结果有人就打算凑钱买带刹车的宝马。

网友:
6EXH的屏幕不能显示曲线,还是不太直观~~~当然高手无视~~

毕竟液晶屏幕稍微大点,能看到信息多点还是觉得舒服些;

其实一般飞飞,7CH就足够,上油机也够了~

多花的钱不如用来炸鸡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