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检查双浆的小方法

楼主(2010-02-04):
将大桨对折与平衡翼在同一水平线上,只要调整两大桨角度与平衡杆水平对称,这样大浆双桨的双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其实两个桨都折向一边更加容易判断,看0螺距的时候是否两桨平行,但是打正负螺距的时候依旧只能靠眼睛毛估了,不如螺距尺的准了~~

网友:
伙计。。怎么连尾管都不舍得换条呀。。

网友:
静态和转起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华科尔的60#机,还是不错滴,就是配件贵!

楼主:
配件基本上都用450的配件代用了,尾管还可以用一用

网友:
大奖转起来啊!有个动平衡的啊!只要大奖做过动静平衡!就没什么啊!双桨很好调啊!

网友:
我觉得用螺距尺好点

网友:
我觉得用螺距尺好点.
有同感!

网友:
lz的是什么鸡鸡,这么特别

网友:
這機好飛嗎?

网友:
这样不好调,不如用螺距尺调

楼主:
这机是华60#,有的部件改过了,现在飞起来满稳,关键机机要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