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秀秀我的TG450

楼主(2010-02-04):
怀着好奇的心情入手TG450,从组装到试飞有一段时间了!说说我的感受!

拿到手后包装是一个白盒?整机可以说是70%完成!

零件的加工尺寸相当不错!以球头为例:连续测量6颗外径均为¢4.77
配合球头扣也非常顺滑!

金属件表面有刀痕,呵呵,不过没有刀痕是不可能的!除非喷砂阳极处理!可能中 国人较追求完美吧!但老外却不喜欢喷砂阳极的东西(我在模型大厂工作时,刚好经历过国外客户要求已喷砂阳极的金属件设变,就是要看表面工艺的事情!呵呵)!这一点仁者见仁吧,不过不影响飞行性能!

组装部分省略,火星介绍的很详细!
说说我对此飞机的观点吧!

整个飞机表面看上去是很常规的,甚至说不上美(特别是机身部分)会让很多模友大跌眼镜! 神秘的TG450到底哪神秘!!!???

总括几点,然后分述,重点解说6S动力系统:
1,
强大的6S动力系统

2,
直驱尾传动系统

3,
一体中央主轴固定座,一体化中央主板

4,
质感和效果“杠杠”的旋翼头

5~~~

一,强大的6S动力系统

为什么选用6S动力系统?自从飞了她以后,还真好好研究了一下动力配置问题!
先看几组理论数据:
1450级别电动飞机马达功率已超过任何50油机,甚至超过90机!这个问题可以从“马力重量比”的概念上得出!(剩下的是实际桨面积,重量,体积等问题)
难怪深圳模友称此机为“癫机”! “癫机”“癫机”“癫机”---咦---好像“DJ”呀
2,此套动力系统转速理论比较值:
  动力系统:电压*马达KV值/齿轮比(13150= 转速
3S
11.1*3700 11.54 = 3559
6S
22.2*1860 11.54 = 3578

3,总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高电压低电流”的动力系统要比“低电压高电流”效率高!原因:

⑴相同直径的电线低压电流传输损耗要比高压电流大,所以一般的用电传输都会用比较搞的电压进行传送以减低传输损耗。

⑵高压电流流速较快,损耗低,所形成的磁场效应会远高于低压电流!所以,高压电源的一方扭力表现一般会比低电压来的大
3,效率高的的结果是:马达扭力超强,马达电调温度低,电池放电系数要求低了
4,“遥控飞行技术”第51期刚好介绍了相关资讯,摘取部分以供大家参考:

二,直驱尾传动系统

少一级传输,就多一级动力,将会更直接!皮带加宽且尾驱动齿直接是金属的哟!!!

三,一体中央主轴固定座,一体化中央主板

在也不用为了主轴的顺滑而调整上下固定座了!一体化的中央主板也为尾管,主轴的安装提供了非常好的尺寸控制效果,呵呵!(什么,重量?呵呵,整机装好称称看,绝对让你满意,不要相信广告上的多少多少克,称称你的实机重量吧!!!)

四,质感和效果“杠杠”的旋翼头!

看得见的是这个东东,至于效果,用了才知道!呵呵!

其他还有精度很高的尾巴,一体化脚架,等等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尤为赞扬的应该是她6S动力系统!
我拿到的是冲压玻纤侧板版本,据说厂家已经出台碳纤铣切的产品了, 哇哇哇~~~

还有就是那个头罩,哎!让人感觉对不起这台飞机!!!

细心的人应该看到,我装的是360mm碳桨!对!我这台“癫机”通吃325~360碳桨! ~~~

网友:
e325不错!哈哈!我喜欢

网友A:
360主浆你不怕扫尾浆!

网友B:
除了一些人说的旋翼头,尾波箱,精度如何的好。侧板也太不上档次了。其次是头罩。一架飞机还有甚么

网友:
可惜没地方卖

网友:
鸡鸡不错,不过线也太乱了

网友:
450级别电动飞机马达功率已超过任何50油机,甚至超过90机!

这个有点夸大吧

网友C:
6s会让本来就让人不太爽的3S 2200电池变得更加时间短吧

网友:
喜欢那黄黑的头罩  好看~!

网友:
的确是好JJ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一些人说的旋翼头,尾波箱,精度如何的好。侧板也太不上档次了。其次是头罩。一架飞机还有甚么

要上档次就玩静态,那个外观包你满意~

网友:
动力系统:电压*马达KV值/齿轮比(13:150)= 转速
3S: 11.1*3700 / 11.54 = 3559
6S: 22.2*1860 / 11.54 = 3578

请教楼主,若用A123 的电池,3S 的,不用换电机,而是换齿轮,比如14T 的齿轮,也有同样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主浆你不怕扫尾浆!

TG450有加长尾管和皮带,只要换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使用360桨了

网友:
已經有買了,在淘寶找到的

网友:
很爽的飞机,就是脚架太挫了

网友:
TG450空机多少钱

网友:
不错!有意进军: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会让本来就让人不太爽的3S 2200电池变得更加时间短吧

错了,6S时间要比3S长多了,哪怕同样容量(Wh),  1000mAh的都比2200的长

网友:
我第一次飞TG450,后退航线尾巴蹭地,小炸了下,居然中联给炸弯了,,,当时我那个汗啊
不过飞机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说这机很好的基本都是托,不错是不错,可是依然要改进

网友:
传说中的好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抱歉,A123电池我没用过,不好说明!要看其特性!

不过,原则上来说,更换齿轮比将会改变输出扭力特性!
相同的电池电压不变,更换齿轮比,才有可比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点也不夸大,这是我之前算的一组数具,供参考,如有异议,可讨论:

450,50,90   动力∕重量比

        最大功率        效率(参考)  实际W          重量KG        比值
电动450(3S)        0.85                355              0.85         418     488(理论)
油动50        1554        0.85                1321                3.5        377
油动90        2442        0.85                2076                4.7        442
说明:
      1,1马力≈735 ~ 746瓦(在此折中为740W)
      2,50级引擎2.1马力
      3,90级引擎3.3马力
      4,3S电池=11.1V*32A=355.2瓦(实测值)
         如按电池最大功率:2.2(容量MAH)*20(放电系数C)*11.1(电压V)=488.4(功率W)
         488*0.85=415∕0.85=488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补充2点:

1,可能不太成立的理论:
类别   单节容量*节数=总容量
3S          2200  *    3     =  6600
  6S          1200  *    6     =  7200(我手上的6S锂电标准)

2,高电压低电流带来的损耗降低(具体看一楼分析)

所以,不管是悬停还是3D,时间都会长!

网友:
请LZ如实说这机机锁尾好吗?

网友:
缺点很明显,没有价格优势,然后就是易损件兼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