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得新款调力电钻/起子dr330 的拆解.准备改接220V

楼主(2010-02-04):
求助:75元的百得新款调力电钻/起子dr330  的拆解.准备改接220V

都搞成这样了还是打不开,是不是还要拿下夹头?这种夹头如何下??

网友:
把钻夹头抓手全部缩回去,可以看见中间有个螺丝,卸下螺丝就可以取下钻夹头。

楼主:
那个看过了没螺丝的.是不是直接打下来,我打过了,不敢用大力,那个原本上螺丝的洞太小了5MM左右.打弯了几条小轴,.再试试用大力看看........
这东西是不是要拿下调力环才打的开机壳?   好象要下了夹头才拆的下调力环呀
双何钻一般是左右牙罗口管制的。刚问了人用手就拿下来了
只是钻没了左牙的罗丝

网友:
改电路好象不用拿下钻夹头吧?

网友:
特意拿出我的dr350看了一下,靠近夹头的前端有两颗螺钉的,在黑色盖子下面,请见图。不知道您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请参考。

网友:
夹头里面有个螺丝是反丝的,螺丝拧下后夹头就掉了,夹头下面有两个螺丝是固定扭力调节的,扭力调节的拿下后还有两个螺丝是固定机壳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我的电钻。夹头是右旋,管丝是左旋的,
我买来就没有管丝了,最先用力用拧过不行,小轴打夹里的轴,试了几次不成。后用了小小力就拧下了 。
我的钻要下了钻夹--扭力调节--才可打开机壳。
钻的内脏很好。因相机刚借人了?上不了图,
开关的调速电路是一体瓷片,只有可控硅和一个贴片电容可动,不太好改220V(开关里空间太少),
没改,打算以后再算了。就不知在卖的以改好的是改了开关的电路(要把可控硅的一只脚挑起引出线串上一个电阻。个人想法)还是加上了个2极管。还是其它的。。。。
感觉这钻比较大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这个钻最实用了,就是个头大点,散热扇的风量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