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和500ESP 请教前辈问题!

楼主(2010-02-04):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450PRO和500ESP在普通模式下 油门最低的时候 舵机臂应该是90°水平麽?

网友:
说的是哪个舵臂呢?

楼主:
就是三个舵机臂

网友:
螺距为0需要水平

油门最低的时候 螺距一般是-2度
那么就是说舵机臂还要下去一点点。

水平一般是在调3D模式:油门摇杆在中立点,螺距为0,十字盘水平,舵机臂水平。

网友:
最好是水平位置再第一点,要不高油门的时候连杆会倾斜很多。 我是这么调的,3D模式下,最低油门水平往下45度。

网友:
我的是打3D开关,大桨螺距0度是各摇臂水平

楼主:
如果在一般模式下呢

网友:
我不会调。。

但是会飞。。。都不知多少度。。就飞了。

网友:
一般模式下,油门最低点,三个舵机是往下略微倾斜大概15°左右的样子的。

网友:
上邊說的是應該向下才是

网友:
稍微向下

在旋翼头所有连杆都按说明书上的长度调整好之后,控上面首先设置一个油门锁定模式的螺距曲线,设成一条直线,0-100%,也就是pitch总行程,调试的时候先把油门锁定打开,然后油门推倒中点,把舵机臂尽量水平装上(sub trim 微调),微调到水平,然后上三个斜盘的连杆,调整连杆使中立点为0度pitch,再看正负pitch是否对称,不对称就调整c连杆,使正负pitch基本一致,ok!接着就切到normal模式,按说明书调整所需螺距曲线就可以了!如果normal模式最低点油门pitch是-2的话,那么舵臂就应该稍微向下点!建议lz还是多潜潜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