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板螺丝不用胶改用弹簧垫圈行吗

楼主(2010-02-04):
每次上胶麻烦,不知道用弹簧垫圈行不行

网友:
行,不过按照原先螺丝的长度,侧板里面的金属件螺纹就要少吃几扣,所以最好换长一点的螺丝。但是这样,长螺丝加弹垫,重量又增加了。因此还是上胶更好一些。

网友A:
不行,弹簧垫圈会划烂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弹簧垫圈会划烂机身。
没错,我的全机除电机坐和旋翼头,其他都不上螺丝胶的,平时多检查就行了

楼主:
先加上一层平垫应该不会伤机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加上一层平垫应该不会伤机器吧

更重了

网友:
何必无故加重,可靠性也没有螺丝胶好

网友:
点下焊好点

网友:
螺丝胶少用一点点就行,也不松,拧也好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