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pentium-40A 电调

楼主(2010-02-04):
好盈 pentium-40A 电调
回厂修后 好盈40A 电调和新买好盈40A 电调视频对比!!!!!!
修了一个月后结果令人失望~~~~~~~~~无语!!!!!!!!!!!!

左边新买,  右边回厂修后

楼主:
请问大家说这个好盈40A 电调怀了什么啊!
我是新手

网友:
是不是要重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呢?

楼主:
回厂修后 好盈40A 电调,通电2.4G接收,灯都不亮!!!!!!
新买好盈40A 电调,通电2.4G接收,灯亮,正常工作.

网友:
你前面那个 没有油门信号   重新设一下就可以了哦

楼主:
回厂修后 好盈40A 电调,通电2.4G接收,灯都不亮!!!!!!

网友: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看陀螺仪上的灯,应该是bec电压供电不足,灯都不是很亮,还闪烁

网友:
本来很好的东西都是让他们给做成这样了...  早都是HY失望了~

网友:
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吧

网友(2010-03-17):
T头重新焊一下试试,我也碰到了,现在好了!

网友:
好赢的程序 问题吧

网友: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就是油门行程没设而已嘛!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
BEC的问题吧,建议拿个万用表测测BEC的电压,要接上舵机试试

网友A:
油门的问题,重新设置电调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那辉剩金属齿舵机还不如塑料的锁尾快

网友D:
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个原因你可以试试以下的几种方法解决1:重新设定油门行程。2:电调被设反舵了,你可以在遥控里设置。